NRF24L01和A7105共装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家里有个金星达385和伟力911-2,不久前买的7E加装了385控里面拆下来的NRF24L01高频头后,刷上SUV大的固件,可以爽飞385了,但是继续按论坛里面的帖子拆下911-2的高频头焊到7E上面去,不是无限重启就是乱码,然后干脆开不了机了(因为911-2里面的高频头不是911里面绿色的那个,变成了蓝色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区别,反正商家说911和911-2的控是通用的.)没办法,怕是焊线弄坏了911的高频头,于是上网又去淘了个8.8元的A7105回来,今天继续焊到7E上面,还是不行,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也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看到有朋友说有的两种高频头会起冲突,所以问问,NRF24L01和A7105同装7E有成功的吗? 左边是911-2高频头,右边是8.8元淘的A7105
我是按照这个图焊的,按理来说其实和我的蓝色那片构造一样
8.8元按论坛里面有人成功焊接的案例焊的,还是不行

网友:
加多个高频高就会供电不够,自动重启,论坛里有个帖子改电路可以解决,帖子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004&highlight=%BD%F0%D0%C7%B4%EF

金星达的高频头我就是按这个装的啊,成功了,问题在A7105

网友:
用的什么固件?我用的suv的,不会和A7105冲突

楼主:
是用的SUV的固件,NRF24L01正常使用,A7105不行,犹豫要不要入那个加PA的36元高频头再搏一搏了

楼主:
今天入了36元一块的加PA的7105高频头,

还特意把金星达的高频头拆下来,只装7105头上去,还是和911-2对不了频,简直要疯了
想问问大家,有成功改控控制了911-2的朋友么?是911-2,不是911....虽然卖家说两个的控都是通用的!!!

网友:
我用的36的这个,可以飞929
x4

网友:
911-2的高频头,控911没有问题。
我看你那个接法好像不太对。
另外,重启的话,你去tx.ini里面看看,是不是打开了多个高频头,如果是两个以上,会这样的

楼主:
我都已经放弃了,昨天不小心在某帖子看到一位老兄的回帖,说911对频最好的办法是刚上电快闪的时候对频,而我一直以来都是等上电以后平稳慢闪了再对,死活都对不上,结果上电以后直接对频,一声清响,纠结了我半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NND,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银子买个破高频头,第一次对上以后,再怎么对都OK了,多谢各位一直给我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