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雷虎56H发动机 真是脆皮啊

楼主(2014-01-20):
这屌发达机第二个起落磨合就空中熄火,才从售后换的新缸套活塞活塞环! 主油针3圈半!悬停小航线磨合! CP15的油, 熄火之后几次还能打着继续悬停,后面直接就打不着了,什么都是有电的! 你说逗逼不逗逼

网友:
我以前的还等半年访遍各种宝都买不到缸套..后来果断当尸体处理了.

网友:
雷虎的东西只能望而兴叹了

网友A:
To 565572706 :你好。
既然是在“售后换的新缸套活塞活塞环” ,
那么给予你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找那家售后。

如果贵方售后不能给予完美的答复。
可以直接联系敝司。
雷虎官方售后电话:0574-62762000#132
(即日起~2014/01/27            8::30~12:00 13:00~16:30)。

烦请知悉。
祝马到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565572706 :你好。
既然是在“售后换的新缸套活塞活塞环” ,
那么给予你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找那 ...

你好,我是在浙江余姚的雷虎售后换的活塞活塞环和缸套,第一次拉缸,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没有接触过雷虎发动机,主油针1圈半,那次拉缸以后。寄回余姚的售后发动机里面的东西都换掉了。 售后服务很好,但是拿回来还是有小问题,虽然很容易启动,但是第一个起落并不像售后徐先生说的一样有很大的烟,我是在南京意达模型买的CP 15 的高润滑版燃油,发动起第二个起落拉小航线突然就熄火了。售后徐先生也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东西不在他那里,他也不好说。我把发动机拆开,轴承之类的也是好的,不知道为啥打不着了。所以只能发帖发泄一下了,我可不想再返场花那么多冤枉钱了,呵呵

网友:
X虎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换个火头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在浙江余姚的雷虎售后换的活塞活塞环和缸套,第一次拉缸,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没有接触过雷虎发 ...

甲醇 发动机 如果容易 熄火,就加个 电子增稳定 热火头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火头试试呢?

火头已经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醇 发动机 如果容易 熄火,就加个 电子增稳定 热火头 吧。

多谢指导

网友D:
再好的东西 就怕不懂 最好多学

网友(2014-03-21):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东西 就怕不懂 最好多学

说得很正确!顶一个!

网友:
不知道为何我的56那么好

网友(2014-05-01):
十几天了快被雷虎56折腾死了,活塞啥子的都没问题就是打不着

网友:
油针按照说明书的出厂默认位置设定,然后确认火头亮不亮,启动器空打几圈看看引擎吸不吸油,油进去了有没有爆炸声。
进油了点不着一般可能就是淹缸卸了火头把油倒了重新点。

前几天我的OS55也死活点不着,结果发现是启动器转速过低吸不了油。。。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一直打不着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打不着

网友:
烦请告知售后花了多长时间修你的发动机,我的拖了11天还没给修,想投诉的

网友(2025-04-02):
这十年前的问题我现在来解决了,我手上前前后后收了七八台雷虎56H发动机,对发动机启动和飞行积累了一点发言权

雷虎56H发动机的油针跟出厂设定关系不大,不像OS55那样有固定的圈数可以指导,尤其是副油针,正常的发动机一般是凸出平面0.4MM,我有几台实际是要凸出1.5-2个MM,
第一步:调怠速,主油针放在3圈的位置,然后调副油针,副油针先调到凸出1.5MM的位置,点火,点不着再慢慢往回收直到点着为止
第二步:调3D飞行,实际的调法是主副两根油针要同时调,是边飞边调,每个起落要观察烟的浓度,主油针大一点副油针就要收一点,主油针是三格三格的调,直到发动机冒浓烟,很多时候是发动机高度贫油,低速有烟,高速烟慢慢淡了

在这里要赞一下韩国油,润滑非常好,就算高度贫油的情况下发动机也没那么容易拉缸,就是价格太贵了,贵了汽油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