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RX1002 接收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请教各位大神。
现在小弟买了KDS 5.5,用EBAR+华科尔的RX1002接收机,准备用2S直驱。因为5.5的舵机是高压舵机。
准备用2S电接EBAR,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从EBAR出来的电压是7.4V(2S充满电应该是8.4V),但华科尔接收机的电压,官方标称是4.8~6V的,我买了降压线,据卖家说是减1.4V的,那8.4V-1.4V=7.0V,也超过了标称电压。
如果这样接的话会不会有影响,接收机会不会烧掉啊。
如果不用2S直驱的话,直接电调BEC的话,舵机就不是高压电了,有点浪费。
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我也用这个接收等你试验结果。

网友A:
我也用这个,飞机是450,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是3S电池,不会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飞机是450,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是3S电池,不会烧坏吧?

你450是电调出来的BEC,出来是5V或者6V,没问题的,我的是直驱
不过我想到了,可以用UBEC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450是电调出来的BEC,出来是5V或者6V,没问题的,我的是直驱
不过我想到了,可以用UBEC来解决这个问题 ...

懂了!我对设备一窍不通!问的好弱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