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保存多轴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请教下,如果长时间不打算飞行,大家是如何保存自己的飞机的。
特别是放在家里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会有灰尘进去,电机必定会受影响
我目前的保存方法,个人觉得不是很对
特此来请教各位老鸟
求科普哟

网友:
我是拿大朔料袋套起~~然后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电池就把电放到长期存放状态就好了~~~但是我重来没有放超过半个月~~

网友:
看机型吧 要是很贵重的JJ 不差钱买个铝箱装里

楼主:
目前是放在家里,用一块窗帘布在上面遮住,但是地面上也会有灰尘痒到电机里
最担心就是电机进灰尘多了,对以后飞行有隐患。
电池没事,丢那个防爆箱里的。
除开铝箱,还有木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呀

网友A:
我的飞行场地是拆迁后的荒地,低空悬停,满天灰尘,飞机上也全是灰。电机内部也全是灰。照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行场地是拆迁后的荒地,低空悬停,满天灰尘,飞机上也全是灰。电机内部也全是灰。照飞。

我也是这样的场地

楼主:
好嘛,我多虑了

网友:
卸桨、避光、防尘、防潮、5--15度保存,电池放电到单节3。86V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