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450l设置问题

楼主(2014-01-20):
450l装机,调试,试飞,金鱼尾,又调试,金鱼尾消失,出现回弹,换三轴,大奖,尾桨,还是不好使,接着出现低速抖动,降落收油门的时候转速降下来以后突然狂抖,快抖翻了,接着调试,又换三轴,大奖,尾桨,尾管,大奖做静动平衡,一顿检查,试飞,还是不行,抖动依然存在,回弹也没有消失,目前为止还没怎么飞呢配件换了好几遍了都能买个550的钱了,但是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请高手指点,怎么样消除低速抖动和尾巴回弹,所有部件都是严格按照高手装机程序和最严格标准设定,个人认为机械部分没啥问题

楼主:
目前飞机也就十几起落,没炸过机,就有一次原地侧翻,换了旋翼头总成,尾波总成,十字盘,尾管,传动。大桨、尾桨、三轴都换了n套了,除了电子设备其他基本都换了,就是不好使

网友A:
LZ应该是桨上的太松了,低转速下面抖,把桨上的稍微紧点试试。

尾巴回弹,可以先把锁头模式关闭情况下调整舵机中立点,然后再打开,一般桨的尾桨的夹角在5-8度左右

尾舵回彈大部份出現在尾中立點的調整出現問題,因為機械結構會有反扭力產生,所以尾旋翼在正常的情況下要有一些夾角,通常是5~8度
如何確認中立點,最好的方式是把飛機調好后,用非鎖尾模式飛停懸,再調整尾中立點,調好后回彈的現象應該會消除

至於其他問題,個人認為不難排除:
同一品牌同一款飛機同樣的電子設備,再怎麼仔細調整,也不可能飛行特性一模一樣,只能是相近,因為所有的部件都有公差
很多時候都有高頻震動,只是肉眼看不見,建議檢查各軸承及馬達與傳動系統之間是否有不應該有的虛位

每家的陀螺儀設計與制作不相同,所以使用的雙面膠也會有差別,尤其是在有高頻震動上的機子

网友B:
我的450L也是尾巴的问题,不是金鱼就是回弹,怎么弄也不行,换上飞越的尾波箱、推力尾桨夹组和山寨仿亚拓双推,总体虚位比亚拓原装的大,无论K8还是3GX尾巴再也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是桨上的太松了,低转速下面抖,把桨上的稍微紧点试试。

尾巴回弹,可以先把锁头模式关闭情况下调 ...

谢谢回复,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L也是尾巴的问题,不是金鱼就是回弹,怎么弄也不行,换上飞越的尾波箱、推力尾桨夹组和山寨仿亚拓双 ...

谢谢,我再折腾一次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只能按照你说的那样换副厂件了,实在太难搞了

网友C:
呀 我的450L也是 低转速抖动   害我每次起飞 直接推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呀 我的450L也是 低转速抖动   害我每次起飞 直接推大油门

解决了吗?

网友C:
没有解决啊  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解决啊  不知道怎么搞

这个问题太蛋疼了,配件该换的全换了就是没法解决

网友D:
关注,,,,,,,,,请楼主解决后给出解决方案以参考

网友:
模型……贵在折腾……

网友E:
最近新装2台450L 陀螺仪用的是MB,也一样出现楼主的问题。。解决办法更换尾波箱轴承,亚拓原装的前波箱伞齿,尾波箱伞齿更换尾飞跃的。把尾桨平衡一下。能改善不少。。不知道为什么2台出现同一样的问题,机械部分装的没有问题,各处丝般顺滑,感度调高就出现追踪现象,感度降低就出现金鱼尾情况。。换完齿轮和轴承明显改善许多,但仍然不理想。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尾舵机用的SK795I。公斤数也够大,速度也够快。。尾中立点也是在不锁尾模式下悬停找的中立点。。现在反正不影响飞行。就是有点诡异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新装2台450L 陀螺仪用的是MB,也一样出现楼主的问题。。解决办法更换尾波箱轴承,亚拓原装的前波箱伞齿 ...

我的尾巴问题基本解决了,方法是调整尾拉杆长度,不要完全按照说明书的数据,也就是尾中立点,至于低速震动的问题通过不断摸索解决的办法也有了,起飞时果断把油门推至中点,降落时飞机落地后油门果断拉至最低,也就是说对待450l不能太温柔,它本来是为暴力而生的,所以要暴力,目前只能这样了,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请楼主解决后给出解决方案以参考

请看14楼,

网友:
我的也是,我认为是脚架问题,飞机放在地上(楼里是石砖地)起飞低转速狂抖,如果把飞机下面放个薄一点的海绵或是其他摩擦力交大的东西踮着飞机震动消失,我费劲脑汁,把前后脚架头上套了两层热缩管,让热缩管紧紧包住脚架,起飞,震动消失,我感觉450尾巴长,脚架有点短了还有点矮而且脚架还滑,震动发生是我发现飞机脚架先晃动,十字盘开始左右狂修正接着就是震动,如果把脚架下面增大摩擦力或是把脚架后面加长一些会好一点。

网友(2018-04-14):
抖就抖,能飞起来就行了,我的也抖照飞不误,不抖又能怎么样。主轴旋翼头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