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好小子必看:如何加固好小

楼主(2014-01-20):
两个月前头脑一热,入魔了。好小子1000,单飞,上天三秒,炸!4分五裂!惨痛!

于是加入社团,修复,再飞,再炸,继续修,继续炸……机头炸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几乎失去信心了,幸好模友建议我改飞KT机,当然过程也是各种炸,但现在终于飞出信心了。

前段时间看到少了机头的好小子,放着一边多浪费,于是再次购入机头,准备修复再飞。

机头收到后,回想之前断裂的位置,特别是橡皮筋位置,多炸几次就无法修复了,于是想出加强方法,如下图。塑胶用泡沫胶整面粘贴,边缘再上热熔胶,强!

昨天修复后首飞,5次!成功!打算飞完第6次回家,最后一分钟,手痒想做个360度旋转,结果狠狠的应声坠地。广东话叫“未学行先学飞”,活该!看下图,橡皮筋位置不再断裂,其余位置极易修复。

最后上我装备

网友A:
很好,想几天前我是失控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想几天前我是失控炸的

你还飞好小子?

网友:
修修再炸炸再修修,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飞好小子?

我飞的是塞斯纳

网友B:
这机子也能炸这么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也能炸这么惨啊~~

新手,资质差

网友C:
如果楼主在装机前请教老鸟,你所说的情况可以避免。
凡是飞过好小子的飞手都有这个经验,即用于缠像皮筋
的两个杆子(四个孔)的位置是需要额外贴片加强的,
因为此处受力大,且炸机时由于机翼的拉力极易将机身
这个部分拉裂或拉断。

建议楼主还是多练习模拟,像好小子这样的飞机还是比
较好飞的,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熟练的飞手,飞好小子
这样的机型,炸机率几乎为零。

除了模拟以外,还要多加强实践,多飞、多炸,慢慢你
的水平就提高了,航模这玩意儿,高手基本都是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在装机前请教老鸟,你所说的情况可以避免。
凡是飞过好小子的飞手都有这个经验,即用于缠像皮筋
...

买好小子飞的,应该都是新手吧,新手应该没有不炸的,所以我阴谋论怀疑厂家是故意设计成一炸就断的,不然没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个简单的加强处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机子又轻又慢,就算炸怎么能炸这么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好小子飞的,应该都是新手吧,新手应该没有不炸的,所以我阴谋论怀疑厂家是故意设计成一炸就断的,不然 ...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机子又轻又慢,就算炸怎么能炸这么惨~~~

你应该能理解马路上的女杀手油门当刹车吧

网友D:
好小子是很好飞的飘飘机,在原有形状下越轻越好,加固后增加了重量,而且不可能全身加固,炸机后总会从没加固的地方坏掉,有时是想不到的地方.EPP是很好沾的材料,炸机后只要把碎片找回,修复是不太难的.所以好小子不需加固.

网友:
祝越飞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是很好飞的飘飘机,在原有形状下越轻越好,加固后增加了重量,而且不可能全身加固,炸机后总会从没加固的 ...

EPP是很好沾的材料,非常同意。

个人认为橡筋位真的需要加固,4片塑胶加起来3克不到,但强度差别很大。关键是该位置一但炸断,即使修复一拉橡皮筋,修复后断裂的位置马上现形的

网友E:
我的EPs塞斯纳大炸无数次。。。依然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EPs塞斯纳大炸无数次。。。依然坚挺。。。

我下一台就是塞斯纳

网友E:
knowwei发表于2014-01-20 13:34:40

我下一台就是塞斯纳
买EpO丨米4的大塞,耐炸,好修,也有55元EPS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13年入魔的我的经验是新手飞机不需要加固,对于新手来说飞机加固了也就意味着重量增加了,炸鸡的时候惯性更大损伤也更大,飞机的性能也有变化,个人建议新手还是不要去要求结实,我开始就是要求结实的人呵呵

网友:
谁说好小子慢啊?好小子配郎宇 k v2600的可以垂直爬升,我爬过刚能飞的起来的时候爬的这个配置速度也可以了对新手来说也很快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F:
也不能这么说,新手的水平层次不齐,好小子再耐炸也不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炸的用的…还不如入手EPP板机,那东西练舵面反应,结构也更简单更好修~
好小子本身设计已经是低速很稳定的,但是如果低速的时候错舵那就很难说了,炸鸡在所难免…老外的那个FT系列的KT板子机器也设计的很好飞,但是关键部分补强还是要自己去做,动作大或者不熟悉,炸鸡也很正常,我就那样炸过几次…所以还是先上模拟机,熟悉了之后上真机,然后好好调整~等熟悉飞机手感了再说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好小子飞的,应该都是新手吧,新手应该没有不炸的,所以我阴谋论怀疑厂家是故意设计成一炸就断的,不然 ...

哈哈哈哈 怀疑得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能这么说,新手的水平层次不齐,好小子再耐炸也不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炸的用的…还不如入手EPP板机, ...

也有道理

但现在飞好小子明显感觉比KT板机要快,自己也正在做Flite Test的Delta

网友:
好小子新手最佳机型,没有之一

网友G:
橡筋插销的位置用塑料片或者木片加固一下是有必要的,把杆子上受的力分散掉。

机头不建议用硬性加固,最好涂一层泡沫胶之后用纤维胶带从翼台前部位开始贴,绕过机头一直到肚皮下。EPP受撞击会弹性压缩,只要有纤维胶带粘住,就不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橡筋插销的位置用塑料片或者木片加固一下是有必要的,把杆子上受的力分散掉。

机头不建议用硬性加固,最 ...

好办法!

网友:
好小子确实耐炸!比翼龙好多了!

网友:
好小子,我喜欢。加油

网友:
看来飞机都不耐艹

网友(2014-02-22):
30楼的办法好,

网友:
经验贴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EpO丨米4的大塞,耐炸,好修,也有55元EPS的

对的。我也觉得epo的塞斯纳比eps的耐炸很多,epo的我遇到过着陆跳,然后机翼擦地的。屁事没有,就手指甲大一个擦伤,但是看受力应该很重。我都以为要坏了。结果
没事,eps的绝对翅膀就因为撞击断裂了。

网友H(2014-04-01):
楼主的控跟我的一样哦。。我是新手 刚入模几天 准备自己做个好小子。。。

网友:
我也是新手13年入魔的我的经验是新手飞机不需要加固,对于新手来说飞机加固了也就意味着重量增加了,炸鸡的时候惯性更大损伤也更大,飞机的性能也有变化,个人建议新手还是不要去要求结实

网友I(2014-10-16):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