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SU35,给电池配什么类型插头?求助。

楼主(2014-01-20):
附件包里貌似5个的香蕉插。不知道用XT60可以吗?请飞过的玩家给讲讲

网友A:
看你電流, 70函道的話T插肯定不行~

xt60如果你用6s的話勉勉強強, XT90肯定沒問題~

网友:
双70金属涵道的ME262我用的XT90,用XT60被烧化过

网友:
XT150一步到位! 電線也要粗一點的這樣永保安康!

网友:
至少是XT60,最好是XT150

网友:
我用的是XT150

网友:
XT150都是垃圾上AS150头吧

网友:
与楼主同问,6S 4200 35C 配SU35PNP双70涵道机 插头多大就合适?

网友(2014-02-20):
我用的是T150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A:
看你電流, 70函道的話T插肯定不行~

xt60如果你用6s的話勉勉強強, XT90肯定沒問題~

为什么70的用t插不行?

网友:
AS150吧,防打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70的用t插不行?

因為70函道電流高的時候t頭會發熱, 嚴重的話會融掉~

我們裙里一般都用XT60, 沒出現過什麼嚴重問題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用AS1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70函道電流高的時候t頭會發熱, 嚴重的話會融掉~

我們裙里一般都用XT60, 沒出現過什麼嚴重問題

现在电池买来都是t插。你都是拿到后自己重新焊插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池买来都是t插。你都是拿到后自己重新焊插头吗?

為了安全, 就換吧~

网友:
了解了 T插基本不用了

网友:
普通T插适合在40A以下电流连接使用
XT60适合在60A以下,其他照此类推,然后,这些接头在其额定电流下长时间工作发热也会比较厉害。在经常插拨的环境下,接头易发黑氧化和烧蚀,影响通电。严重的会过热至融化。

对于接头,要按实际电流来配,最好配大一些。没有防打火装置的接头,还要考虑接头的维护,避免隐患。

网友:
xt90免强可以,xt150火花利害,我也准备换as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