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微单都哪些型号支持实时图像传输啊?

楼主(2014-01-20):
就是像狗那样,一边传输视频到地面,一边录。谢谢

网友:
有不支持的吗?

网友:
HDMI就可以完成啊,

楼主:
欧姆威发表于2014-01-21 14:34:25
HDMI就可以完成啊,
再问下哈,HDMI是啥呀?

网友A:
松下系列都不支持,但是松下在视频质量是最好的。

网友B: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是一种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技(监控)术,是适合影像传输的专用型数字化接口,其可同时传送音频和影音信号,最高数据传输速度为5Gbps。。。。
楼主这术语可以问度娘嘛,HDMI接口需要有个HDMI转AV模块才能接图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英文: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是一种数字化视频/音频接口*技( ...

是的,要一个HDMI 转av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系列都不支持,但是松下在视频质量是最好的。

兄弟确定吗? AV和HDMI口都不行吗?

噩耗啊! 俺正想买台松下ZS30玩航拍呢,看中了它的五轴防抖,60P逐行,24mm广角。

后记:潜水学习了下,兄所言属实。LUMIX从卡片到微单都不行。只好改投它门。一声叹息。

楼主(2014-06-22):
哪位哥们儿能推荐几款可以实时图传的微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