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0):
飞越 450 PRO 改 480 PRO

不换6S电机   不换6S电池    不换60A电调    不换480尾浆夹   不换480尾浆     只换大浆和尾管,行得通吗?  不知道锁尾效果怎样, 飞3D的力度怎样, 会不会很吃力

网友:
我刚刚改完,很好飞。都没问题,

网友:
电池受的了吗

网友:
还是小心点,这东西都是有比例的吧,哈哈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把奥托当奥迪开,行是行,就是它真的只有奥托的性能而已

网友:
那得看你是啥电机

网友:
好点的还行,差的就算了

网友:
什麼都不換的話  最好是不要飛!

网友A:
3s的泰世X3,用的是2520电机,铂金40a
3S的450L,用的是460mx,自家的45a电调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看你电机了

网友:
花牌3860,好盈铂金40a,11t直齿,油门90没问题
蝎子2221~2010,k牌40a,12t直齿hold不住,飞机跟火箭似的

网友:
减小齿比加扭力,或者减小螺距

网友:
行得通,能飞航线;但飞暴力3D则动力不够

大桨换了之后需要更大的动力推动,否则变距和加油门都会感觉迟缓

网友B(2014-02-27):
引用 网友A:
3s的泰世X3,用的是2520电机,铂金40a
3S的450L,用的是460mx,自家的45a电调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看你 ...

前辈  我正在改富丽450-480

帮我看看这套电装能用吗?

亚托
450MX(3400KV)
BL35P电调
DS410M*3
DS520M

只打算飞飞悬停和航线   就用3S   可以吗?

网友:
想不换动力套装可以,但是你至少换个电机齿轮吧,电机齿要减少1-2个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  我正在改富丽450-480

帮我看看这套电装能用吗?

如果用325大桨的,应该可以的,别让机身太重就好,一定要注意减重。我的480现在太重了,没办法只好升级动力了。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么做的话,你就一定要知道一款有人用来飞f3c的450,rave 450,杨格大叔设计的。很久之前的设计了,很长的尾管,依然是3s电池,但是可以用350的大桨。你查查这款飞机就知道了,一定看清楚这款飞机的尾管长度和电机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