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K8 USB插口驱动程序如何安装?

楼主(2014-01-20):
在线急等K8 USB插口驱动程序如何安装?刚买个牛屎K8,和电脑连接时让安装USB驱动程序,程序电脑里也找到了,可没有安装的项目,到底是怎样装的?我不太懂电脑,请多指教帮帮啊,先谢了

网友A: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 找到以后手动安装驱动就行

网友B:
这种情况,不懂电脑只能找人手把手教你了,这个驱动要手动安装的。

网友C:
你加KBAR的群嘛,我也是买了一个,然后安装不来驱动,还是他们远程帮我装的。

网友D:
有安装过电脑硬件的一般都搞得定,楼主还是要加强学习电脑相关知识

网友E:
K8驱动安装一下就行了,如果没有驱动,留下QQ信箱发给你啊

网友F:
刚好今天笔记本安装了一次还有点记忆 K8通电接USB线 在 设备管理器找到 ? 更新驱动 浏览安装目录下的文件找到driver\VstabiUsbDriver2就OK 安装过程好像会提示证书什么的 点仍然继续完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助,已安装上了正在试调。已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遥控器各通道设置,摇杆控制调不到零不只是中心为0,左右上下为100、。可就是第六通道也就是螺距通道中心为0调发射机微调没反应,不知怎了求解,谢谢

网友G:
根据介绍好像除了尾舵感度在控调以外一般微调都不可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