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造的S-33飞机,湖上爽飞,胡乱涂装,上墙留念

楼主(2014-01-20):
没按照图纸做。选了个大概比例就开工了,所以比较粗糙。本来是没有鸭翼的,重心有点靠前了,加了一对鸭翼增加升力

正在研究“眼镜蛇机动”,还不会,油门大了就爬升、翻跟头,油门小了掉高

拆除黑色鸭翼,重新安装,黑灰色涂装,加装四枚蛋蛋,由于场地问题,只能上墙留念,择机再飞

网友:
怎么个胡乱造的,也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呗。

网友:
书法家胡写乱画那叫挥洒自如;航模高手胡乱造机那叫得心应手。不是不讲规矩,而是胸有成竹,造机的要点都已掌握得很纯熟了。

网友:
水平真好

网友:
胡乱造  LZ谦虚了

网友:
乱整高手

网友A:
最近刚会眼镜蛇机动,升降的舵量基本是固定的,轰油门,迎角大了就收点油,迎角小了就加点油,如果歪了就在修正副翼的时候轰点油门,然后迅速收小。

网友B:
油门大了就抬头,可能重心扁后了。

网友:
右转性能是不是差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会眼镜蛇机动,升降的舵量基本是固定的,轰油门,迎角大了就收点油,迎角小了就加点油,如果歪了 ...

谢谢,回头我试试

网友:
有想法 好样的!

网友:
机头好像大黄蜂的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大了就抬头,可能重心扁后了。

我是想做眼镜蛇机动,不会控制油门,油门大就爬高,不是重心靠后的问题,是技术不行

楼主:
涂装完毕,没地方飞了

网友:
什么时候再去龙潭飞呀?会开完了解禁啦。

网友:
楼主的飞机做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