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喷泵,斗胆发拙作——【1:16 Renault 雷诺 FT】 以及静改动可行性感想

楼主(2014-01-20):
新入了U601G喷泵,第一次喷,由于经验不足,喷阴影时喷的多了,整体颜色比较暗。诸位看官请轻拍。
关于静改动:车内空间比较小,目测按1:35的方案进行改造,大小比较合适,还能保留一小部分内构,并且一战的坦克嘛,两个130的电机对于它来说也很合适,多了反而不好。悬挂比较成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就选择干脆不动,因为实在也想不出怎样动扭杆是没可能了,要改也只能是里面加弹簧。另外,驱动轮的齿需要磨尖一些,现在这齿间隙肯定是太小,用手转履带几乎卡不上,要用力按才能卡到位,听着都揪心,不磨直接电机带的话肯定烧。还有就是驱动轮的轴离地板特别近,可能要给底盘开孔以适应齿轮。

发动机上那几个塞子连管子(不知道叫什么)板件体现不出来,自己用牙签头+铜丝+热缩管做的

发动机上也用了磁铁,可以随时拿下来。

活动舱门必不可少,老方法,恒龙天线钻孔

大兵来试车

对于车盖的拆卸,我粘了四个5mm的磁钢,方便随时拆装,又不影响外观。

不错的板件,等过过有时间了,再买一个搞静改动。(完)

网友:
好手艺,很有感觉啊,WOT里的一级战车

网友:
多好的一个静态~~带内构改rc真浪费

网友:
既然您让俺来试车,俺就来试试吧

网友:
我X   大神啊 这也可以啊  求技术指导啊 学习啊。

网友:
静态细节不错啊,可是能遥控才爽。

网友:
配色配的真好!

网友:
旧化的真到位

网友A:
喷涂的不错
用的什么泵?上个图片看看
用的什么漆?水性的吗?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B:
真棒!!喷笔建议换一支,另外,都601g了,为什么不加100直接602g啊?

网友:
高手~这车原车就不是扭杆,所以就别扭杆啦,哈哈

网友:
总算看到个技术含量高点的帖子,顶楼主了

期待尽快看到静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的不错
用的什么泵?上个图片看看
用的什么漆?水性的吗?

U601泵和S130笔!油漆直接用的是说明书里建议的,田宫水性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棒!!喷笔建议换一支,另外,都601g了,为什么不加100直接602g啊?

买之前也没问,就网上看看帖子,都说601g不错,也没多想就买了!用着觉着还可以,就是感觉这喷笔确实不太舒服,老堵,出气也不太好掌握。兄弟有什么推荐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U601泵和S130笔!油漆直接用的是说明书里建议的,田宫水性漆。

另外问下,田宫的水性漆干了之后,在浸水,会不会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下,田宫的水性漆干了之后,在浸水,会不会化开

不会!但考虑到渍洗时可能被洗掉,所以先打磨然后用郡士的500号水补土整体喷了,附着力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这下俺心里有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之前也没问,就网上看看帖子,都说601g不错,也没多想就买了!用着觉着还可以,就是感觉这喷笔确实不太 ...

这个要看你预算多少了,预算500以内,买支180就可以了。我的雪地虎就是用180喷的,0.5口径。500-800可选的我建议郡士ps289,这款笔现在比较划算,570就可以拿下。或者考虑伯爵R1V。预算1000-1500的话肯定推荐岩田HP系列,预算更高的话汉莎是不错的选择。预算3000+的话建议定制版岩田KCM。另外还是要看你经常喷的是什么活儿,个大的肯定不适合用***的。

网友C:
想用130电机?那也太大太快了吧,用N20减速电机还好。

网友:
鉴赏了 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预算多少了,预算500以内,买支180就可以了。我的雪地虎就是用180喷的,0.5口径。500-800可选 ...

谢谢,回头考郡士那个

网友:
静态的做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130电机?那也太大太快了吧,用N20减速电机还好。

嗯说错了,就是N20那个

网友D:
大师级的艺术品,太强悍了

网友E:
1:16粉色版FT-17前来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级的艺术品,太强悍了

过奖了,初学者而已,坛里高手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6粉色版FT-17前来支援

你可以再喷一层玫红数码迷彩,绝对拉轰。
另:兵人是1:18的?大小正合适,我老觉得这坦克比例小,更像是1:1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再喷一层玫红数码迷彩,绝对拉轰。
另:兵人是1:18的?大小正合适,我老觉得这坦克比例小 ...

兵人是意大利伞兵哈哈

网友:
楼主涂装真心不错!

网友:
这个带内购的涂装不错的静态就别静改动了,尤其那发动机,,当静态行赏吧,车体小不好改,尤其悬挂部分,35比例的板件无论二战或者现代坦克,都大把可选,而且要静该动,悬挂一定要改成活动的,不然就变成玩具了,没意义。35的选挂有扭杆套件,没有的话用0.5的钢丝都可以。。。这个是田宫35的RC,原来固定悬挂,我用的钢丝。

网友(2014-06-14):
楼主喷漆手艺好漂亮

网友:
一战坦克!静改动!感觉涂装很给力!

网友(2022-07-14):
这不喷得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