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技巧

楼主(2014-01-20):
如题,想问下,如何让直升机转弯转得顺畅漂亮,大家谈谈经验哈

网友:
我是打副翼和俯仰,尾巴就是跟着就好了,螺距跟上。其实飞的平滑和稳,就是多练

网友:
多玩模拟器!玩到你觉得漂亮的时候就漂亮了!

网友A:
基本是同时的,如果真要分处先后,就是先压出坡度,然后升降和尾舵同时

网友:
眼力和场地也很重要。

网友B:
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下固定翼的手法~~~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下固定翼的手法~~~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

网友:
整出骑自行车那个感觉,基本上就到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下固定翼的手法~~~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

直机跟固定翼转弯还是有区别的。直机需要自己打尾舵,固定翼转弯如果打尾舵就难看了

网友:
顶8楼的、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机跟固定翼转弯还是有区别的。直机需要自己打尾舵,固定翼转弯如果打尾舵就难看了

固定翼也是要rud,要不倾角很大且比较容易失速

网友:
努力悬停中

网友:
正在摸索高速圆周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机跟固定翼转弯还是有区别的。直机需要自己打尾舵,固定翼转弯如果打尾舵就难看了

不是照搬而是借鉴,直机航线要以能飞出固定翼的优美空中姿态为目标,要知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固定翼要想转的漂亮也必须打方向舵,专业术语叫协调转弯。

网友:
左右手螺距油门一齐配合即可

网友:
方向舵或左伙右打到底,造成自旋的假象,然后大喊一声失控了!!在小伙伴们的惊讶中,控制住转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定翼也是要rud,要不倾角很大且比较容易失速

这个未必吧?也可能不同机型不同了,玩得多的是涵道机,以及电脑上的lockon……模拟飞行的教学资料里,好像从来没有提到固定翼转弯需要尾舵配合的,都是通过副翼倾斜后,再通过升降保持高度水平来完成漂亮的、固定角度的转弯。
在Lockon里练习编队飞行时,领队甚至告诉我要把尾舵彻底禁掉……因为一动尾舵,飞出来的姿态、拉出来的烟就难看了。
----------------------------------
刚搜索了下协调转弯,貌似固定翼转弯确实是需要尾舵?……原来我的是错的……不过,原因不是因为倾角跟失速哈,而是为了保持机头朝向前进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同时的,如果真要分处先后,就是先压出坡度,然后升降和尾舵同时

你的回答比较专业!很少听到压坡度这个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回答比较专业!很少听到压坡度这个词!

呵,你是空勤,我是后勤,虽然不是地勤,但原理操作也懂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你是空勤,我是后勤,虽然不是地勤,但原理操作也懂一点

一般是先坡度  后上舵  坡度越大 舵量越大  左转弯会低头,要带起来一点  右转弯相反  螺距控制好高度就可以了  航模也是一样的  包括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