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8通道和18通道遥控器设计头脑风暴

楼主(2014-01-20):
  乐迪8通道和18通道遥控器设计头脑风暴

天空的精彩亲自领略才能懂,飞天的遥控亲自设计才无憾!
继乐迪AT10十通道遥控器正式上市,乐迪8通道和18通道遥控器也开始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预计于2014年正式面世!
乐迪秉承“永不妥协的品质,不断创新的技术”理念,希望在追求卓越品质,创造超凡价值的同时,自主创新,生产独具特色的遥控器。所以现在公开向广大模友征集8通道和18通道遥控器设计的建议。希望借此契机集各位模友之智慧真正设计、生产出性能和外观都令模友满意的遥控器。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设计家,现在就给您梦想中的遥控器一个成为现实的机会吧!
“乐迪8通道和18通道遥控器设计建议”征集活动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开展:

A.  内部功能做何种增加与改进
B. 厚度
C. 重量
D. 大小
(JR、FUTABA、GraupnerSJ、FS、天地飞、华科尔等,哪种遥控器的哪种型号的厚度、重量   以及大小是您最喜欢的,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E. 风格:炫酷型、经典型
F. 颜色:主色调是什么颜色
G. 开关:数量(二档开关、三档开关各为多少)
H. 电位器:数量、希望电位器在哪些特殊的功能上起作用
I. 天线:长度、数量
G. 屏幕类型:触屏,或非触屏
K. 屏幕大小:多少寸?
L. 按键类型:拨盘、滚轮还是按键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哪些型号的飞机

您也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需求提出您自己的建议,或者对您最喜欢的遥控器最欣赏的设计细节,以及喜欢的原因进行描述。

  欢迎各位拍砖,提供想法,凡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并被采用者,均有机会获赠我司产品。
  下一个建议达人是您吗?
                                                ——深圳市乐迪电子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0日

网友:
首先应该是彩屏的。。界面要适度花哨,不能和AT10测试版一样,等于是黑白单色屏。
其次必须加双向,管他有没有用,这个必须附带上,否则就是缺陷
第三、必须创新设计的外形,不要直接仿造F,J。必须有自己风格,工业设计必须过关
第四、开关、电位器,必须用高端的,摇杆必须轴承,价钱可以适度提高,那些过于追求低价的用户,可以直接放弃。
第五、外壳精度必须做好,AT10外壳,个别部位不是很紧密,配合不好。
第六、增加在线升级功能。。
其他的我还没有想好。。以后追加
提这么多意见,不知道有没奖励?

对了要是电容触摸屏还可以考虑,电阻屏就算了
开关3段的至少3个,以后用飞控多,趋势,2段开关可以少一点
18通不要太小,标准大小。8通道可以适度小一点
天线尽量短一点,可以考虑内置,

网友:
我建议直接弄个 5C 放在中间   其他设备和5C连好就行了  这样就NB了

网友A:
我觉得现在的控都模式化了。两根摇杆加开关及若干电位器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变一变啊 遥杆装在手持手柄上。。左右手各一个。手柄上装上电位器  天关及主遥杆,手柄做成手掌穿入式。不用手握。使得5个手指都能控制相应开关 当然主遥杆可单指操作。也可两指操作,适应不同的习惯。这样以后。以后飞飞机。两手可以下垂进行操作了。不用端着个控那么累,

主电路这块。做成背负式或是腰带式。 然后三者之间用无线联接。

软件设计这块。充分借鉴智能手机的设计。有网络WAFI 功能。通过电脑软件可以进行高级功能设置 对主机菜单可已自行编辑。。要走开一会。想法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
首先应该是彩屏的。。方便看电影
而且要带WLSN,管他有没有用,这个必须附带上,否则就是缺陷
第三、要能播放MP3。MP4,AVI等多种格式。。。,价钱可以适度提高,那些过于追求低价的用户,可以直接放弃。
第四、增加在线升级功能。。方便升级快播

网友:
A :应该有强大的混控设置,简洁明了的UI设计。
     人机交互界面一定要友好,设置方法直观易懂。你们可以去看看spektrum的菜单设计,尤其是图形化的设置,就算新手也能轻松上手。
    千万不要学日本控的UI设计,尤其是futaba的,各种复杂的数字,曲线,让人头都大了。

我喜欢spektrum dx18的厚度  重量,轻薄程度。也许和我个人手比较大有关,我平时打篮球,可以单手抓住一只7号篮球。

B:双向技术一定要有,不管有用没用,这个是技术和实力的体现!就像混合动力的汽车,不管有用没用,这个一定要有的。
     最好有WIFI功能,当然了,NFC等其他功能就不奢求了。其实安卓系统也可以,你们要是能解决稳定性问题,不容易死机的话,其实也可以使用。毕竟安卓的应用真是太强大了。基本上一款硬件平台只要安装,改进几个插件就可以实现强大的混控功能。

C:外观设计千万不要去模仿其他的控了。最好是富含一些现代感,可以以三角形或者其他的图像为基调。我个人认为,在遥控器上面,比较成功的外观设计,一个是JR的XG8,一个变形精钢的脸。 当然了,也有很差的外观,例如t8FG,短小的天线搭配八边形的外观,还是黑白配,真是要多丑有多丑,严重违反人类美学!!!!

电位器建议你们可以选择好一点的,例如sagami,三山等,好的电位器虽然贵一点,但是带来的长的使用寿命和顺滑的手感可不是国产电位器能比的。

以后可以出一点廉价的4,5通接收机,4通售价在70左右,5通售价80左右,相信一定能大卖,毕竟大家都是飞1米的飞机居多,而且都不会超过700米。

网友:
天线个人认为,外置可拆卸,或者内置,毕竟天线很容易坏。

触摸屏虽然设置的时候很爽,但是飞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看飞机在空中的姿态来进菜单盲设置,要是触屏根本没有按键的手感,你也不知道按了哪一个键。所以可以 触屏+按键的方式。

我喜欢滚轮设置,具体可以参考spektrum,有没有专利我就懒得查了,让你们公司的法务去办吧

网友:
8通的话, 可以适用在,直升机,或者滑翔机上面
三段开关还是2段开关,我个人觉得是否可以设计成模块式,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安装。
遥控器出厂的时候,可以赠送若干两端或者三段开关,余下部分拓展接口,给有需要的人另外购买安装。

18通可以用在航拍,FPV上面。

本身我也是做科研出身的,所以我对18通有一个想法:
就是18通能不能拓展出一个子摇杆盘?

因为我看见很多时候,不少人都2个遥控器操作多轴航拍,一台操作多轴,另一台操作云台来摄影。这样2套遥控设备成本就上来了。
你们18通可不可以,通过一条数据线(这种情况下,有线连接比无线连接更加可靠),拓展出若干通道,到一个子摇杆盘上面,这样就可以主发射机控制多轴,子发射机控制云台摄像了。

网友:
屏幕大小看具体情况吧,千万别像富斯ti系列遥控器那样,给人一看就是一个山寨手机嵌在遥控器上面了。

单片机你们可以选择有开源的,比如atmega64 atmege128等等,如果你们用安卓的话,这个忽略吧。

网友:
8通,玩具型遥控器
18通,FPV遥控器

A.内部功能做何种增加与改进
可更换高频头模块,配合市面上常见的接收器及自带接收的玩具飞机。秒杀天地飞、华科尔等。
高频头可加功放,在复杂环境下达到5KM以上。发射与接收提供1-2路的串口透传(9600-38400),秒杀DJI的1W数传电台。
支持 S.BUS
接收器带自驾仪,可以选配GPS,OSD等模块。
自驾仪有针对玩具车漂移的辅助功能。
可以加装声纳,在大屏幕上显示,用于玩具钓鱼船侦察鱼群。
18通带地面站功能,支持FPV,指哪飞哪儿的功能。

B.厚度
参考 Futaba T8FG,如果能再薄5mm则更适合部分中国人的手。

C.重量
参考 Futaba T8FG. 如果玩家喜欢重一点的控,可以留配重插槽自行配重。
8通的跟 T8FG 差不多重;18通的做的重一些,感觉很值钱的样子。

D.大小
还是最常见的 T8FG 了,另外华的Devo7e迷你控更适合小朋友的手型。

E.风格
也是 T8FG 的风格,别做成 T14SG 就好了,因为 T14SG 看上去很不值钱的样儿。

F.颜色
T8FG 的黑色与金属色。

G.开关
至少1个自复位开关,用于教练或熄火。
再来一堆3档开关,在设置中可以当2档开关来用即可。
支持原配的3档开关更换为2档开关,或者指定的开关可更换为电位器,更换后改遥控器软件设置即可。参考 Futaba 14MZ.

H.电位器
可以参考 Spectum(可能拼错了) 出的xx通道的一款方方正正的很大个儿的玩具控,它是用那种很漂亮的滑线电位器。用在襟翼或者滑翔机的一些通道上比较直观。

I. 天线
一个好的天线可以明显增加遥控距离或者图传的视频质量。
能藏在塑料外壳里面会比较好看,又不容易损坏。
8通的可以用一个天线,18通的可以一个数传一个图传接收天线。

G. 屏幕类型:触屏,或非触屏
触屏,比可靠性跟国外的控是没法比了,拼价格跟ER9X系列的估计也没什么优势,所以针对玩具市场就用触屏吧。
如果彩屏在阳光下效果不好,就用单色的吧。这样可以秒掉华的 Devo**S 系列的彩色触屏控。

K. 屏幕大小
3.5 ~ 5英寸屏,即可以用来设置遥控器,也可以切换为FPV图像。
可以考虑 1080p 或者 720p 的分辨率,用数字图传把DJI的设备秒杀掉。

L. 按键类型:拨盘、滚轮还是按键
还是建议参考最常见的 T8FG, 看上去还有防雨的功能。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哪些型号的飞机
8通针对玩具电动、油动固定翼,电动、油动直升机,各种四轴,其它飞行器或者玩具车、船。
18通针对有FPV功能的玩具飞机、车、船。

网友:
用橡皮泥切割出差不多的遥控器形状(圆角的正方形),然后多找几个工程师用正确的握控姿势握一下那块橡皮泥,那块橡皮泥绝对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啊
然后各大论坛逛逛,那些玩家对各大F,J等厂家的喷子贴合表扬贴,吧好的模仿,坏的改正再利用,那就是个完美控啊。
最后把附属备件完善一下,挂带,托盘,控电,支架,控箱。接收机一定要齐全,从4通道18通种类多,都可以通用
控最好是模块化的,利用一个最基本的6通控通过更换可拆的后盖,肩板,同时在线刷固件可以升级到10通道以上。
每个模块的颜色要多种多样,最好可以定制,这样一道飞场打开包拿出一个跟死飞一样色彩斑斓的遥控器比F,J的有面子多了。

网友:
有个建议,模型的控从发明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但是基本的外形一直没变过,而事实上,这种外形的控制系统,并不完全符合飞行的要求,建议制造一款完全符合飞行的控!操作系统,最好是用飞行摇杆的方式,一根摇杆负责三个通道,再加一个油门。减少两段式的开关,增加三段式的开关或者电位器。乐迪既然有这样的目标,就该研发一款真正适合飞行的,也满足飞行的控!

网友:
A. 内部功能做何种增加与改进
1)内部功能应包含各品牌顶级控所有功能;
2)增加SD卡槽保存模型,增加USB接口用于升级;
3)增加舵机慢放功能,计时器计时完毕增加震动提示功能;
4)开放系统部分功能,如主界面的自定义修改;
B. 厚度
AT10厚度合适建议增加手握防滑块;
C. 重量
AT10重量合适;
D. 大小
8通大小可参考T8FG18通大小可参考JR 10X
E. 风格
整体风格经典型;
F. 颜色:
黑色、银色均可;
G. 开关:数量
AT10现有开关数量已经可以满足平常需求,但AT10开关的手感太硬,应选用进口质量好的;
H. 电位器:数量、希望电位器在哪些特殊的功能上起作用
电位器主要考虑还是稳定、耐用应选用进口质量好的;
I. 天线:长度、数量
天线长度10cm比较合适,再长不能超过遥控器外围;
G.
屏幕类型:触屏,或非触屏
1)触屏操作方便,减少按键产生故障的机会;
K. 屏幕大小:多少寸?
屏幕尺寸参考FUTABA 18MZ设计
L. 按键类型:拨盘、滚轮还是按键
如一定要按键必须选择质量最好的;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哪些型号的飞机
8通适合所有飞行需要,18通则应包含所有遥控模型;

网友:
A. 内部功能做何种增加与改进
1)增加舵机慢放功能来控制襟翼或者起落架缓放。
2)增加震动提示功能,当某一计时器计时完毕立即震动提示。
3)增加USB接口用于升级。
4)增加常用的SD卡槽保存模型相关信息内容,或者播放文件。
5)设计外置高频头版本的遥控器,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6)开发433mhz高频头使用在可换高频头版本上,结合自身2.4g高频头,实现一控多用。
7)增加高频头功率调整功能,满足不同场合及飞机的需要 ,满足省电需求。
8)遥控器供电电池仓设计稍大一点,可以使用大容量电池。
9)现有10通接收机上已经设计有回传信号模块,遥控器上增加信号弱的声音和振动提示功能。
10)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下,尽量增加高频头功率及抗干扰能力。
11)轴承采用双轴承,操作手感更细腻。
12)增加混控组数,满足复杂舵面控制需要,建议程序混控7组以上,可以参考er9x的混控功能。
13)程序开放部分个性化功能,例如开机logo、界面自定义等,当然设计到遥控器核心的稳定部分不能开放。
14)油门阻尼调节方式设计成不需要开控及可以调节,可以参考华的D12S油门阻尼调节方式。
15)电源供电部分增加正负反差不会烧控的功能。
B. 厚度
厚度不能太厚,AT10厚度合适,完善手握防滑块的设计。
C. 重量
重量适中,参考at10,华科尔D10,太重的遥控器增加飞手负担。
D. 大小
华科尔10和天地飞9大小、重量合适,华科尔D12s太大,手小者不适合使用,可以外观方面可以设计一款板控。
E. 风格
整体风格经典型,可以设计换壳、换色,类似手机换壳换色的。
F. 颜色:
银色、黑色均可,设计成可换色更好。
G. 开关:数量
三档开关三个以上,满足不同飞控开关需求,开关的手感不要太硬,飞行过程中手的操作都是很细腻的,不会使很大的力气操作,如果开关手感太硬会影响飞行中的操作。
H. 电位器:数量、希望电位器在哪些特殊的功能上起作用
电位器主要考虑还是稳定、耐用、否则会有漂移,影响飞行,这是飞行的基本最核心的要求。
I. 天线:长度、数量
天线长度参考华科尔D10,2.4g前段根部固定, 固定段稍长,弯折部分设计短一点 ,在使用AT10过程中,发现AT10遥控器上面使用了显示器支架后,遥控器的天线不好弯折成垂直地面的角度,与遥控器支架有抵触,原因就是根部固定段太短。
G. 屏幕类型:触屏,或非触屏
1)触屏操作方便,比如华的D12S。
2)屏幕如果是彩屏一定要在阳光下可见,如果综合成本与实际使用效果彩屏不理想,可以考虑单色可调背景的屏幕。
K. 屏幕大小:多少寸?
屏幕尺寸设计长方形,放置于遥控器顶部,个人觉得好看,尺寸参考华科尔的D12S。
L. 按键类型:拨盘、滚轮还是按键
拨盘使用方便,但是容易误操作,AT10使用过程发现这一问题,可能是我不太习惯使用原因,但是只要拨盘控制不好就会出现误操作。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哪些型号的飞机
8通和18通定位分级,8通适合普通飞行需要,18通定义高端。

网友B:
别的要求没有,大家都说的非常好。我觉得18通的,一定要弄个摇杆开关,能控制云台的俯仰和横滚,往下按是相机快门,还能旋转控制三轴云台的旋转。这是单人航拍的利器啊!希望贵公司能采纳建议!

网友:
8楼有创意

网友:
18通道的~~
关于外形的建议,不要只考虑男性的大手拿着舒服不舒服,要也考虑一下女性的小手。不要让家里的财政部长那一下就累了,那你怎么也无法勾引更多的消费;
考虑一下十字轴传感器的精度和分辨率吧,不要在模拟器上就开始跳动了,这样的话飞多轴校准很不方便的。
针对多轴,看看能不能考虑在两个十字盘的基础上做一个类似PS手柄的摇柄来专门负责云台的控制?左右负责云台左右转动,上下控制云台的俯仰角;
关于微调,个人还是觉得在十字盘旁边的还是老式的电位器的方便、直观,就是最原始的4通道用的那种,但是还是要求精度第一。控制屏界面上的还是用电子调节的,毕竟是主流;
关于屏幕,搞给双屏幕,一般调节屏幕在遥控器下方,然后做一个可以折叠在背部可拆卸大屏幕,支持FVP模式和触摸屏,长时间不用可以取下来,平时折叠在背部,需要的时候翻过来可以支撑在遥控器的上方。既然定义是高端机,就拿出个高端机的样子来。在遥控器上可以做配合专用支架的接口,长时间飞行可以和相机一样支撑在三角架上,同时把大屏幕固定在支架上通过数据线或者蓝牙连接,这样可以减轻操作者的负担。
8通道定位是中高端入门级别的,注意十字盘精度、销售价格和调试界面的亲和度,最好是配合直升机、像真机、飞翼和V尾主流机型搞个数据库可以让菜鸟一键调节,设置好相应的舵量和联动比,减少入门的负担和放低门槛~。不要让入门者觉得自己几千块配的机子还没有2-300的玩具机好飞就行了。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飞毁了我的四轴最后给我一个还没有邻居家300块的直机好飞,让人郁闷哦
最后预祝乐迪新品开发顺利,销路畅通。

网友:
      我觉得,不管多么华丽的外表也好,多么丰富的功能也好,一定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每一款遥控器都要有相对应的特定用户,高端产品不能一概而论。航模发展至今,尤其是随着集成电子技术的发展,门类已经很多很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专业的航模运动员,比如大型F3A的,还有室内F3P的,他们都只要求4个通道足够了,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遥控器的手感,精度和可靠性,再有就是接收机尽量轻,现在最轻的4同接收机只有不到1g。对于半专业的无人机和航拍的话,需要的当然就是增加功放的难度,通道数量之类的,对于他们来说,遥控的距离和稳定性,抗干扰性都与遥控器本身无关,而是靠的外接的功放,遥控器也就使用了它的PPM输出和摇杆、开关而已。而对于玩大型像真机的玩家来说,需要的就是复杂的混控功能,多的通道数量等等。还有玩直机的、滑翔机的等等。
      除了飞的飞机,还有玩家喜欢玩开源的东西,喜欢自己摸索,自己刷程序,甚至自己编程序,与模友共享,享受成功的喜悦。但有些模友就不愿意太麻烦,就喜欢傻瓜式的操作。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玩家对于遥控器的需求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几乎不可能都在同一款遥控器上面得到满足,所以,建议乐迪不要尝试着去在一款遥控器上满足所有玩家的需求,这是不现实的。要是乐迪真的打算把所有人的想法和建议都放在同一款遥控器上,第一开发困难,第二成本上升价格上升又满足不了低端用户了,每个人都会多处一大堆用不到的功能,造成浪费,我相信这样的路线也必然会导致最终的失败!

网友:
A.  内部功能做何种增加与改进
比较关注AT10,不过没有说明书,只看了下别人的发的功能介绍。我个人觉得应该多加一些可以个人编辑的功能,如灵活的万能自定义混控(可应用于坦克机器人挖掘机等甚至现在想都想不到的应用)、灵活的组合动作编辑、灵活的延时功能(类似副翼起落架等操作)、开机报警项目多种自定义。。。。。。(其实我的建议额15楼大同小异)。我觉得好控有一个就足够了,应该没人希望手里乱七八糟的控一堆,重复投资不说,手感也都不一样。
B. 厚度
C. 重量
D. 大小
(JR、FUTABA、GraupnerSJ、FS、天地飞、华科尔等,哪种遥控器的哪种型号的厚度、重量   以及大小是您最喜欢的,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10C的外观是个很成熟的完美设计,可以不仿它的外观,但一定要学到它的设计理念。好东西我们没理由不拿来用!所谓的人性化设计是有一定之规的。
E. 风格:炫酷型、经典型
好控无需花哨
F. 颜色:主色调是什么颜色
同上
G. 开关:数量(二档开关、三档开关各为多少)
2个、4个(也可定义为2档开关用),还要有2个自复位的按钮开关,多些更好,但要考虑便捷操作极限
H. 电位器:数量、希望电位器在哪些特殊的功能上起作用
如果能保证精度和性价比,最好采用无磨损的非接触类角度传感器,如光学、霍尔等。
I. 天线:长度、数量
发射接收都双天线,垂直分布无死角
G. 屏幕类型:触屏,或非触屏
触屏方便
K. 屏幕大小:多少寸?
4寸以上宽屏全彩
L. 按键类型:拨盘、滚轮还是按键
个人觉得用触屏的话,没有按键也无妨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哪些型号的飞机
最好做到一控在手别无他求(个人觉得3、4K的终端售价以内可以做的到)。希望贵公司能做出一款这样的遥控器买到全世界。至于低端入门控市场,完全可以放弃,现有的产品已经很多选择了。

再加6个建议:
接收机输出可自定义端口号以及输出信号形式
接收机可做两种型号5通、8通输出,以及输出扩展模块(双接收模式亦可,但成本高,不推荐,可兼顾)。遥控器电池最好兼容接收机常用外形的2S电池2200以上
遥控器摇杆最好3D的,可加装转轮,不过要精致专业一些,也不要这么大如图:

要有优秀的跳频模式,这是可靠性的基础保证
说明书一定要通俗易懂,尽量少使用航模的专业晦涩术语,做到即便是新手对设置也一目了然(就比如通道名称定义的问题,完全可以是输入:1、2、3……18,输出A、B、C……R,且可以自定义名称)

以上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A.  舵机慢动作、蓝牙/数据卡数据交换、无限制自定义混控,价格厚道的配套1S控电,电池仓兼容AA AAA 14500 18650,声音和震动报警,油门控制记时是must;不开盖换手、调手感,等等
B. 厚度:稍薄,照顾手小的一指禅
C. 重量:轻些,照顾用吊带的颈椎病人
D. 大小:8FG那么大小,稍轻,摇杆偏向边缘,原因是照顾手小的捏奶手、避免坠的脖子酸
(JR、FUTABA、GraupnerSJ、FS、天地飞、华科尔等,哪种遥控器的哪种型号的厚度、重量   以及大小是您最喜欢的,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E. 风格:经典型
F. 颜色:哑光灰,香槟金,风骚黄,可做选购mod件
G. 开关:(二档开关2、三档开关4,教练开关1)
H. 电位器:8,长寿低故障率
I. 天线:内置双天线
G. 屏幕类型:非触屏
K. 屏幕大小:4寸OLED
L. 按键类型:拨盘
M. 8通和18通分别用于享受飞行的飞机和显摆的飞机玩笑玩笑

网友C:
5寸彩色触摸屏  按键用轨迹球那种  外壳和手机外壳一样,方便更换样式多
按键,旋钮,摇杆  这几样的手感要感觉轻、顺滑

网友D:
用安卓系统吧, 另外如果液晶屏可以连接图传作为视频显示器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安卓系统吧, 另外如果液晶屏可以连接图传作为视频显示器就完美了。

JR最新的就采用的安卓系统

网友:
看来楼上的都是实干的,感触颇多啊。
给条建议--直接可刷系统,需要几通道就刷几通道,想升几通道就到几通道。而且屏要大(一定要是能摸的)开关要多(其实搞成可装卸的就可以了)。再装个多功能高频头,最好多频段兼容。什么2.4的433的900的、5.8的,是个接收都能用。。。。。。哈哈哈

网友:
首先我认为这个侧面的旋钮非常有用,不知道这个图侧面的是不是旋钮啊。我感觉像是。如果没有在侧面设计一个真的非常有用,用来控制云台感觉比中间的也要方便很多,不管在什么遥控器里设置中建议简化一下3段开关的设置,这样飞多轴的人们就省事多了,或者专门设置这么一项,再有就是多弄几个,3段开关,随着飞控的进步,还有无刷云台的诞生,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通道来控制,所以说多弄几个3段开关感觉很有必要,这也方便了一些爱好DIY的人,我本人就很爱DIY什么都改造,至于遥控器固件最好设计的像ERX9一样强大,通过电脑直接配置,完后能够各种组合在,一级自定义通道,至于双向传出感觉这个最好与飞控互相兼容,比如啊,与APM直接兼容GPS共用一个GPS,一个电压传感器等等,这样会非常方便,价格嘛,我感觉现在AT10的价格稍微贵了些,应该跟天9价格差不多,那估计销量会很多,,以为AT10是4位数啊,天9是3位数,很容易就引起感觉贵点这个想法,华科尔的D10比天9还便宜呢。,18通道呢,我个人感觉不能像FUTABA那样,按钮太少了,控制不过来,即使是来回切换感觉也控制不过来,既然是18通道就多设置些按钮,,,,不过感觉18通道没用了有12个就足足够够了,就算你在多轴上装个机械手来玩的话12个也足足够够的了。。18个,,太多了,还有遥控器也要对FPV做一些改进,比如更这个遥控器更加方便FPV啊,不如加个快门按钮什么的。显示屏一定要加背光啊,,当然这些都是出自屌丝的想法,想平民化一些,便宜点能买得起,如果乐迪打算走FTABA的高端化就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
还有啊频段问题,建议弄个可拆卸高频头,完后支持433频段,最好433频段也能双向传输,那估计就是无敌了,

网友:
梦里寻梦发表于2014-02-10 14:56:12

JR最新的就采用的安卓系统
价格不同啊,并且也没有出呢

网友B:
高频头如果直接用433的就好了,2.4G太普遍了。设计为功率可调,应对多种飞行,长距离飞行就不用再去买别家的433增程。

网友B:
最重要,可靠,希望厂家能多做前期的测试,酒香不怕巷子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现在的控都模式化了。两根摇杆加开关及若干电位器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变一变啊 遥杆装在手持手柄上。。 ...

有创意!顶上!

网友E:
上次用你们的遥控器失控了。不发表什么了。把基本功能做好再说吧。

网友:
遥控器的主要功能于其稳定:是信号稳定—不易失控;部件稳定—不易故障;附件稳定—不易断货;价格稳定—不易降价。
做好了主要部件还有次要的:在稳定的情况下接收机可多些规格;在稳定的前提下可以外置高频头;在方便的情况下可多些想常规插头;

网友F(2014-03-20):
引用 网友E:
上次用你们的遥控器失控了。不发表什么了。把基本功能做好再说吧。

是不是参数没调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参数没调好呀

玩直升机5年了,基本功能应该错不了

网友:
  还是 期待 : 通道 保持 功能 !!!

  18通道的 发射机,最好能外接一个“副手柄”给云台操作手使用!!

  期待 10通道的 也早点 把固件功能 提升 增加“通道 保持 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寸彩色触摸屏  按键用轨迹球那种  外壳和手机外壳一样,方便更换样式多
按键,旋钮,摇杆  这几样的手感 ...

直接 搞个 7寸 屏幕 OK ,这 导航仪 才 270元 。

俺想:这个 7寸屏幕 最多也就 170元 !!!。。。

另外:也不能 完全依靠 触摸屏 来设置 参数,,,

应该在 “WFLY”位置,设计一组 完整的 按钮 。。

网友:
牛X,又听说国产控失控啦,纠结感又来了。。。

网友(2014-04-30):
什么时候能出呢?希望别太贵

网友:
创新是必需的,,随着fpv出现,第一人称视角的架驶方式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油门和方向舵,摇杆外接接接口,配套外接方向脚舵和油门手柄,飞行摇杆配件也是一个创新的卖点,还可以增加回穿外接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