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中特威85A电调!

楼主(2014-01-20):
新入中特威85A电调!包装精致,长得也很帅,刚好可以放入亚拓500DFC机头里,调试也很简单,所有参数都可以用控来设置(省了外场设置卡的钱),只需调整几个参数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A:
定速功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功能如何?

可以吧!各式钟摆无压力!

网友:
BEC给力,我用的45A的

网友B:
很想知道这电调定速效果好到什么程度,设置麻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这电调定速效果好到什么程度,设置麻烦不。

设置很简单,用控就可完成所有参数设置,定速效果我感觉比我用的其它两款电调好,也许其它两款电调我没调试好,也就是说其它两款电调调试麻烦!

网友B:
据我所知道的,设置比较简单的,定速效果就很差,比如好盈铂金。设置比较复杂的,定速效果就很好,比如YGE。所以对中特威这款电调很感兴趣。如果定速设定能像好盈那样简单而效果又能跟YGE一样的话,那就整一个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道的,设置比较简单的,定速效果就很差,比如好盈铂金。设置比较复杂的,定速效果就很好,比如YGE ...

据说K牌电调设置更简单,定速效果不错,只是价格太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K牌电调设置更简单,定速效果不错,只是价格太贵。

能像铂金一样只需把选项设置为高定速或低定速后就行了吗?只需把油门线改为直线,啥都不用做就可以定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像铂金一样只需把选项设置为高定速或低定速后就行了吗?只需把油门线改为直线,啥都不用做就可以定速了 ...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