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科尔devo10怎么对码?

楼主(2014-01-20):
急求华科尔devo10怎么对码?

网友:
加我QQ 253184832

网友A:
先连接 然后在对吗

网友B:
第一次对码的话,先给接收机接上电源,关闭遥控器,接收机的红灯此时闪烁;然后打开遥控器就会自动对码了。对码成功之后可以自己设置固定ID。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对码的,结果我两个接收机都能同时接收,听说这个能分开的的,求指点怎么弄,网上收索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