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炸鸡

楼主(2014-01-20):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apm定点飞行时,炸鸡。配置,apm2.6,阿2216,kv880,好赢40a电调,天7控。

当时,电池电压10.5v,油门较低,左右飞行控制时,本来很稳定的,但是突然翻了。

网友A:
堵转,虚焊导致电机缺相都有可能

楼主:
堵转,电机坏了吗?
虚焊有可能,我查一下。谢谢你了,朋友

网友:
赶快查明原因,等你回复,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
10.5/3=3.5V,3.6V就应该准备下来了,电池都快没电了你还飞,不炸你炸谁?

网友:
赌转?我对着词模糊不清。谁给详解一下

网友:
贪飞之过,没电不炸不合理

网友B:
猜你的电调有低压保护,其中一个电调先进入低压保护,然后一个电机升力不足就翻了。
电调在飞四轴是,不能像固定翼一样有低压保护,都应该设置为镍氢电池,无低压保护。

网友:
路多,打酱油

网友A:
我的年后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你的电调有低压保护,其中一个电调先进入低压保护,然后一个电机升力不足就翻了。
电调在飞四轴是,不能 ...

正解。

网友:
10.5v 几s?  3s or 4s 算得话都是低压了。

网友:
电量不足,必须炸←_←

网友:
传个log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呗

网友:
大家说的低电问题,以前遇到过。我的是X2216,好赢40A。。忘了插报警器。。飞到3.3V飞机在50CM高处自己平稳的掉下来···也没有翻,也不是直接失去动力。感觉是电调保护了,降低了输出功率

网友:
好赢默认的低压是3.3V。。你的应该不是低压保护问题。

网友C:
飞的时候电压要低很多,下来电压会回升,电调保护原因还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