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450的电调设置

楼主(2014-01-20):
请教各位JR450的电调如何设置?如何设油门行程、缓启和定速?请知道的赐教,多谢各位大大!

网友A:
官网有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说明书的。

日文的,很深懊啊,哪个大大能翻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文的,很深懊啊,哪个大大能翻译一下。

有不是日文的呀。

就算是外語,網上翻譯一下,基本能解決問題的。

网友:
1,出厂默认设置
2,进入创建方式 启动油门曲线

I.油门推到最大
II.打开发射机电源
III.连接NHA-50-SB5调速器电源,这时候会听到马达发出5声信号
IV.将油门推到最小,这时候会听到马达发出2声信号.完毕后关闭电源即可。
以上是出厂设置,如果想自己设置,1秒后继续。。。。
听到不同的声音,声音结束后动一下油门杆就行。
声音对应的功能,说明书上用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