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 请教!!!!!

楼主(2014-01-20):
玩了模型3年了    现在想飞个竞速机       现有电调80A 1个         2212    3200Kv   电机2个        电池有个几块
想问1     双发正反桨    2个电机  用一个电调80A 的那个   并联   可否!!!!?????(电调分出3根电机线没跟分出2根就是6根在分别给2个电机调速)

问题2再有就是电机支持3S的电池       电调支持2-6S 的电池          如问题1      Ok了
飞的时候用一块3S的电池带的起来吗        2块电池串联成6S的   电调没问题   电机受得了吗????
感谢老鸟的关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试过,感觉有点悬,第二个问题,3200kv你上6S是不想活了?多大的桨?

网友B:
玩模型3年了还问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没试过,感觉有点悬,第二个问题,3200kv你上6S是不想活了?多大的桨?

2212   Kv  3200  应该5-6寸桨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3年了还问这种问题?

30年  也有可能 有 不懂得    不耻下问  没什么丢人的!    只有看不起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年  也有可能 有 不懂得    不耻下问  没什么丢人的!    只有看不起人的!

不耻下问?好吧。。。。

楼主:
老鸟 们  都在那呢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