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爱动脑的,会打眼的各位前辈看看这孔是怎么均匀打出来的?

楼主(2014-01-20):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小鼓,想自己DIY一个,但不明白鼓边的眼是怎么均匀打出来的

用的什么测量还是用的什么工具,这么小时怎么打出来的,有明白的老师给讲下,谢谢

网友A:
中间的是铜柱之类吧,或者像抽心钉、铆钉一样

楼主:
中间到无所谓,我就是不明白,周围的一圈那个眼是怎么打的那么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是铜柱之类吧,或者像抽心钉、铆钉一样

中间到无所谓,我就是不明白,周围的一圈那个眼是怎么打的那么均匀

网友:
这个不复杂啊!!!!!也不需要多均匀

网友B:
铣床+分度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分度头啊。。。

操作复杂吗?现在只有车床,过完年就上铣床了,分度头难学吗

网友:
铣床+分度头

网友:
铣床加分度 应该是最原始的方法了

网友C:
用圆规啊  最最原始了

网友:
同问,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D:
说中间的通孔,还是边上一圈白色的圆?很明显,看起来分布也不均匀啊,左下和右上这两只有的间隔明显不一样。

网友:
分度或数控

网友:
从图片上看 不均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操作复杂吗?现在只有车床,过完年就上铣床了,分度头难学吗

很简单啊,多少个孔就360度除一下就行了,把铣床头转到需要的角度

或者台钻+旋转分度头也行,当然数控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铣床+分度头啊。。。

还用分度头?看图孔距明显不均匀

网友:
这个,是什么?塑料么,注好一色瑞一色。

网友:
我也看见了 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圆规啊  最最原始了

我也想用圆规,请教怎么能均匀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中间的通孔,还是边上一圈白色的圆?很明显,看起来分布也不均匀啊,左下和右上这两只有的间隔明显不一样 ...

边上一圈的圆点,他做的确实不好,所以我想做均匀的,所以才请教,如果不均匀就随便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多少个孔就360度除一下就行了,把铣床头转到需要的角度

或者台钻+旋转分度头也行,当然数控 ...

这是最简单,做出来效果也不次的方法

网友:
我有这种***分度头

网友:
看样子是激光烧的 不是穿孔吧

网友C:
用菩提做'比这还小'

网友(2022-01-21):
批量生产可以激光加工也可以冲压加工。也可以做工装用普通钻床加工。方法很多。

网友:
你这个是12等分,用分度头就是太简单了,楼主不知道分度头是何物就说不明白了,简单地说:分度头就是有360度刻度、用手柄摇动旋转的卡盘,你每次转动30°钻一个孔,均匀钻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手柄旋转一圈,卡盘转动9°,40圈就是360°,据此还可以快速计算几十到几百多孔等分(有对应表格),用到的是分度头的孔盘和卡针定位。
车床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用纸板画一个圆标注刻度剪下来(或用圆规等分12个点)纸板中间剪掉等主轴直径的圆孔,剪开套在卡盘后面主轴上固定在床头
2、电磨夹持在车刀架上,安装钻头,手转动车床卡盘,每次转动30度钻一个孔(第一个钻孔位置在卡盘上标记一个点对应后面的刻度盘),没有电磨夹持在车刀架的工具就想办法用手电钻解决。
3、在你的车床卡盘外圆用记号笔画上计算好等分的12个点,重复第2步骤。

网友:
这“小鼓”看似模制品,孔位精度在于模具精度。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可以找个步进电机,要走野路子,可以不要驱动不要电。看电机上面步进角度多少,然后换算手动转,会数数就行。

网友:
这东西还要一个个去钻孔吗?若不是批量制作才钻这个“牛角尖”,批量制作就是规模生产,不上模具绝对没人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到无所谓,我就是不明白,周围的一圈那个眼是怎么打的那么均匀

用分度头啊!

网友:
用分度头,或者工装夹具,看做多少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