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curis se 2.0飞控刷好盈电调BLHeli程序后悲剧~

楼主(2014-01-20):
求助于各位DIY大神:
      小弟今天刷了一块好盈20A电调的固件,参考贴是lijingwei大神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B5%E7%B5%F7BLHELI
与之不同的是:小弟直接用的Arduno nano 代替的curis se 2.0飞控。我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教程贴来的,电调也刷机成功。
      但悲剧的是:当我准备刷第二块电调时,BLHeliTool显示:v... Connection to owSilProg programmer FAILED!用AvrBurnTool检查连接发现我的Arduino nano不能和PC通讯(avrdude.exe:stk500_getsync<>:not in sync:resp=0x00)。重新用USB连接我的NANO,用Ardnino1.5.5软件检查也找不到nano~~~现在的状况是:我的Arduino nano一和PC连线,TX和RX灯快闪3下后长灭,PWR灯常亮~~
      这块Arduino nano最先是用来DIY MWC飞控的,和MPU-6050、BMP-085、HMC5883L模块同时搭配I2C错误一直是0(用的MWC2.2固件)!但这次单独拆下来刷BLHeli固件就这样了,我现在是一筹末展,心中满是淡淡的忧桑和惆怅~请坛子里懂AVR的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2014-06-24):
我的好赢四合一2组成功,另2组死活连不上电调,求解!!!

网友:
蜘蛛电调不堵转了,可以放心买了。  从此不爱铂金爱蜘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
比性能,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反应,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线性,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价格,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比散热,蜘蛛电调完胜好盈铂金。  现在不堵转了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哟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