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与水平尾翼不平行会怎样?

楼主(2014-01-20):
求教机翼与水平尾翼如果不平行,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上反角的练习机,加上新手没经验,感觉很难调平行。
我的好小子1000炸过机后,飞起来就有点右倾,要一直打着副翼才能保持平飞,不知道是不是跟水平尾翼不平行有关系。

网友:
相差不大就影响不大,就是左右倾,打点微调,我的塞斯纳就不平,也懒得去溶胶重装了

网友A:
对于升力型平尾(重心在35%以后的飞机)若水平尾翼右高左低,水平尾翼的升力有指向左侧的分力,使机尾向左摆,于是机头向右转.在调整自由飞行类飞机时常用这方向调盘旋半径.重心越靠前(重心在30-35%),所需平尾升力越小,这影响就不明显.重心过于靠前(30%之前)的飞机,平尾产生负升力,影响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升力型平尾(重心在35%以后的飞机)若水平尾翼右高左低,水平尾翼的升力有指向左侧的分力,使机尾向左摆,于 ...

回答非常专业,感谢!还有一个疑问,通常所说的重心位置35%,是指主翼的35%还是整个机身的35%??

网友:
明白一点了

网友:
大师级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非常专业,感谢!还有一个疑问,通常所说的重心位置35%,是指主翼的35%还是整个机身的35%??

对于常规布局的飞机从机翼前缘量起占翼弦的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升力型平尾(重心在35%以后的飞机)若水平尾翼右高左低,水平尾翼的升力有指向左侧的分力,使机尾向左摆,于 ...

专业,大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