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480 开箱简单装配下

楼主(2014-01-20):
一直想搞架LOGO 装装看看玩玩  到底有多神奇  模界的LV
技术一般  所以LV的大箱子不买了  搞个新款皮夹子LOGO480

原来除了LOGO700和800  其他好像都是塑料机身  这次480也出碳机身了
其实有点纠结,买个碳机身感觉有点不是原味LOGO,后来还是经不住诱惑
500 550se  600se都感觉太大,买了基本不飞,我的亚拓600基本静态为主
480的大桨是475mm,比500级别的425还长,按照亚拓的话应该是500-550之间的级别
原来有X4经常飞,所以就入了这新款碳板480

买了空机+蝎子4015电机的简单套装版
自己又加了凤凰90A
其他舵机的是原来飞机上拆的  包括Kbar陀螺仪(感觉真的不错,至少在我这没出过差错)
下次有机会再收个mini Vbar  否则有点对不起LOGO

开箱几个盒子,头罩,电机,大桨和尾管在外面单独,其他的全部在一个盒子中,说明书是彩色激光打印的

网友A:
口水.....土豪,有朋友位置空缺么~

楼主:
自己总结的几个特点:
           1、 尾管粗细和亚拓600是一样的
           2、主轴的粗细也是和亚拓600一样
           3、大小桨夹全部是塑胶件,但是轴承进去的精度,绝对舒服
           4、尾舵机的孔位有2个,用中型舵机和标准锁尾舵机都可以,这个特别赞下
           5、里面带的拉杆和球头,按照说明书上的长短,我特别量的仔细,然后安装好,奇迹,居然舵机水平调好后都是0度螺距,这个真的佩服
           6、头罩的开孔有点问题,不对称,因为是全包壳,装上去后有明显错位,这个要批评下MKD  太不注意了  干的什么活

暂时就这些,以后想到再说

网友:
学习!学习!475mm的主桨比亚拓500大多了~~~

网友B:
楼主,这飞机四处都没货啊,你是哪里买的?

网友:
好东西啊 爽死了

网友C:
是473桨吧,楼主加大了2Mm,头罩孔没错位问题,至少我的不是,我朋友的也不是,整机组装最难的是尾部,看上去简单,其实要很用心思去组调,等你飞的时候就知道了,同飞机型,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飞机四处都没货啊,你是哪里买的?

淘宝就一家有  问了好多是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73桨吧,楼主加大了2Mm,头罩孔没错位问题,至少我的不是,我朋友的也不是,整机组装最难的是尾部,看上 ...

是473  图个半整数
头罩我量过了  左右孔不对称的
要么重新开孔 要么把头罩支柱搞弯点  否则后部闭合处一定是不平的  大概3mm左右  如果不是全包壳这个误差肯定没事  可能是特列吧

网友:
好机,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水.....土豪,有朋友位置空缺么~

同问啊~~

网友:
500机啊,还以为是450级别的

网友:
logo目前还未有450级的。。最低500级。。

网友:
已经确定买logo,那是直接logo700,还是logo480啊,会不会买480后以后还是会惦记700,这两个机型就是大小区别吧

网友:
好飞机,目前只能看看过过眼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