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可以fpv吗

楼主(2014-01-20):
天地飞6a可以FPV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虽然说6通道可以,但为了几千元的载机和设备,不要在乎这么点控钱,6a好像不好设置失控保护吧?

网友:
可以,我就在用,只不过通道有点少,还有就是72的容易被干扰,2.4G的好一点,我72M的加了功放,距离还不错

网友:
可以哦,不过建议还是用天8天9,有钱就futaba.

网友:
配个433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可以,我就一直用

网友:
天6+433数传=神控

网友:
需要2个三段

网友A:
天6 6通道可以改的,三段,4段,5段,6段随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6 6通道可以改的,三段,4段,5段,6段随便改

6通道怎么改三段呢,望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