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铂金30a问题,急,请高人解答

楼主(2014-01-20):
新的电调,想分出
电机
的正反转,接电后,信号线接接受机,电机发出哔 哔 哔 一直这样没反应,,怎么解决,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个是 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或飞控)信号。

网友B:
铂金30A带BEC输出吗?没有的话接收单独接电源,当然还要开控并做油门行程确认。

网友C:
没有收到控的信号,先对频吧,对好频再设置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