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光了她的衣服 才发现原来是胸太大 顶住了……

楼主(2014-01-21):
这是我刚拿出来还没动过

大家注意看左边那颗螺丝 和右边的比较一下 有一大截还在外面 没全进去

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这个地方还没法下刀

本来螺丝刀紧一下就解决的问题 但这样就需要把整个拆开才能解决

以上是之前的帖子我提到的一个问题,今天为了解决 就把STELLA拆开了

大家可以看看裸照:

好了 拆到这里 我才发现问题所在

这基本确定不是一个“管理疏忽 螺丝没上紧”的问题

而是设计误差

大家注意主控板上这个原件:

它的高度是高于其他原件一大截的

大家再看看盖板上面:

这块胶皮已经被压出了一个很深的印

实际上这个原件已经被盖板用很大的力在压着 原因是它高度超过了内仓设计可用高度

不出所料 我把盖板再装回去 左上角始终是翘着的 就算把螺丝拧再紧都是这样

大家看看这是右侧:

很平整 对吧 两边基本是一条水平线上的

再看看左边 特别是左上角:

我把螺丝都拧到极限了 快拧滑了 盖板还是翘出来一大截 因为里面那个原件在顶着

好吧 找到问题所在了 希望X公司后面的产品有所改善……

网友:
居然有这种设计失误,实在是难以置信,另外从我收到的云台来看,云台的接线处预留的高度有限,云台上下运动时接线会碰到挂架。。

网友:
楼主是个精益求精的人

网友:
就这么个设计厂家不可能不知道!!

网友:
LZ用电焊鸡鸡捅两下,再大的MM也下去了。

网友:
表示对XA很失望

网友:
把盖板胶垫挖个空吧.

网友:
鸡蛋里挑骨头啊,凸起的那一小点我觉得还好吧不影响什么美观啊,强迫症完美主义者例外

网友:
我的STELLA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是修正过了

网友:
这可真是鸡蛋里挑骨头啊......

网友:
这度能发现牛!这是X的云台?

网友A:
就像8楼所说的,把那地方的泡沫抠个洞,是在不行再用电磨把里面的塑料磨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8楼所说的,把那地方的泡沫抠个洞,是在不行再用电磨把里面的塑料磨去一点。

那是导热胶。。。

网友:
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在改模成本太大!

网友:
胶皮抠掉一点,再用导热硅胶。

网友:
哎,有损公司形象的东东啊,还让我们广大魔友怎么相信,哈哈

网友:
只要持续改进就好了

网友:
这样磨出来的东东还有这问题,设计是要面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