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帖子放这,xa官方给个说法,云台供电测试,osd不闪,狗不烧。好,我认了。

楼主(2014-01-21):
使用的是第三方的独立OSD 独眼龙breezeOSD pro,因为能显示RSSI和电流所以选择了它。原来工作正常,今天换上STELLA后就出现OSD字体无规律闪烁(偶尔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特请XA工作人员及论坛大侠给诊断下是哪里出的问题。

我的系统是一个12v ubec给图传和OSD供电,飞控,云台,动力直接6S供电。

尝试以下替换法症状依旧
1、云台使用12v ubec供电
2、去掉云台AV信号输出的红线

尝试以下替换法症状消失
1、gopro关机
2、云台B电源插口拔掉

OSD在飞行中很重要,现在忽闪忽闪的心里发毛。请大家伙给分析分析。

============================================================

最新更新:下午折腾了半天,还是闪。然后闪着闪着就没信号了,现在确认狗3的av输出口烧了。

群里有三个兄弟出现osd闪了,我的直接是烧了。提醒stella接osd会闪的朋友不要长时间接了。搞得我春节航拍计划全乱了,一时半伙也不知道上哪去修这接口。哎。

============================================================

最新更新,有朋友单独使用3s给云台供电此症状消失。4S 6S均会影响osd造成闪屏。

============================================================

更新,发维修反馈,av模块没事,cpu一个地方短路了。没零件退回来了。无奈。不想折腾了,云台和狗谁要拿去。
============================================================

更新,gopro全面检测了一遍,av无输出,视频录20分钟超烫。这种故障我也不愿意卖给别人,这几天傻逼一样到处求人修,图个啥呢。
原因是电涌造成主板内部短路,av无输出,usb无法识别,主板发热。只能换主板。现在是只能录像不能输出半残狗。

============================================================

我把帖子放这,xa官方给个说法。你们自己做个全面云台供电测试,osd不闪,狗不烧。好,那我认了。现在客服甩下一句检查机架的电路就放假去了,一样的电路为什么我接飞狗接xcam都没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A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A的OSD

帖子第一句就说了“因为能显示RSSI和电流所以选择了它。”

网友A:
OSD有电压显示就够了,至于信号失控了回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有电压显示就够了,至于信号失控了回返航!~

主要想了解不同场地的信号干扰强度。

群里有用xa osd的一样出现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我使用中没有出现过!~

楼主:
狗3的av输出口烧了,有谁知道怎么修去哪里修吗,哎,为了这个云台,牺牲了一个狗3.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3的av输出口烧了,有谁知道怎么修去哪里修吗,哎,为了这个云台,牺牲了一个狗3.

怎么会烧?

网友B:
我的系统是一个12v ubec给图传和OSD供电,飞控,云台,动力直接6S供电。
一个12v ubec给图传和OSD供电,飞控,云台,电流够吗?我的飞机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云台抖动怎么调都不行。加装一个12v ubec给云台单独供电,OK了!
尝试以下替换法症状消失:
1、gopro关机
2、云台B电源插口拔掉

其实你已经发现了问题。明显就是电流不够的原因!至于狗3是怎么烧的上图看看你是怎么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是一个12v ubec给图传和OSD供电,飞控,云台,动力直接6S供电。
一个12v ubec给图传和OSD供电,飞 ...

12v ubec原来是给云台图传osd供电的,工作正常。换了stella之后只留下图传和osd,云台直接接了6s电,应该不是供电不足的原因。我还试过用另一个ubec单独给osd供电,还是一样,只要云台接入动力电,osd绝对干扰,gopro的图像也有横纹。

烧av口是在正常显示中突然没的。

gopro联系淘宝维修了,150大洋,蛋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 ubec原来是给云台图传osd供电的,工作正常。换了stella之后只留下图传和osd,云台直接接了6s电,应该 ...

建议使用XA OSD,我的飞机上安装了两个12V UBEC。一个单独给云台供电,一个给图传供电和狗3充电。
其实你已经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有处理好!
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XA OSD,我的飞机上安装了两个12V UBEC。一个单独给云台供电,一个给图传供电和狗3充电。
其实 ...

感谢孙兄关注,哎,当初要不是为了多看几个osd数据。
现在只能等狗修好再计划了。

楼主:
最新更新,有朋友单独使用3s给云台供电此症状消失。4S 6S均会影响osd造成闪屏。

网友C:
其实这情况我有觉但闪屏不是全闪只是白色字体有部份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情况我有觉但闪屏不是全闪只是白色字体有部份闪

对的,就是osd部分闪,字时有时无的。狗的画面正常。

网友D:
云台本身和OSD 是分开的。云台只负责把AV信号线导出到云台上端。如果发生这类情况,还请多多检查供电系统和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本身和OSD 是分开的。云台只负责把AV信号线导出到云台上端。如果发生这类情况,还请多多检查供电系统和 ...

视频信号直通我理解,可是为什么云台一接入osd就闪,电路肯定没问题,之前一样的电路接xcam、飞狗都正常。而且云台是直连6S的,还能有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信号直通我理解,可是为什么云台一接入osd就闪,电路肯定没问题,之前一样的电路接xcam、飞狗都正常 ...

要烧毁AV接口,可能是高电加载在AV信号线上。AV本身是输出信号,不是输入信号。

网友:
还请查看这个帖子的帮助信息,看看是否能找到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更新,发维修反馈,av模块没事,cpu一个地方短路了。没零件退回来了。无奈。不想折腾了,云台和狗谁要拿去。

网友E:
悲剧又是好多米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ortid%26sortid%3D22
出!没心思折腾

楼主:
半残狗只能录像但是温度很高估计有隐患,先不出了,大家别加QQ了。等xa官方对云台电路的测试结果,如有需要我的云台也可发回去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