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捞水机,把世纪号改了,择日下水

楼主(2014-01-21):
为了打捞水机,把世纪号改了,择日下水

网友:
改了哪啊?

网友:
从图上看,改了电调、接收、舵机、加了个吸水舵,动力还是原来的。
化了不少钱,还是条玩具船。

网友:
还是玩具船

网友:
挺好的
人都说了是救援船,没必要纠结是玩具是塑料
看样子也没花多少钱,玩飞机的,闲置物品应该也不少,遥控舵机都省了,就买了个舵和有刷电调,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块钱,玩模型,这是小钱

但是
我觉得救援船的话还不如不用舵,用板砖混控差速转向,或者更直接,一个通道控制一个电机,转弯半径小,还可原地掉头,方便救援。 不过成本的再稍高一点,双电调

看漏了 原来是一拖二的电调,那还得贵一些

网友:
它怎么实现救援呢?

网友:
这个如果倒车了螺旋桨容易掉- -我已经跑丢俩了,记得上胶啊

网友:
把动力换成无刷的

网友(2015-03-18):
救援飞机?是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