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天地飞9增程

楼主(2014-01-21):
想给天地飞二代加433,可是不确定PPM接口在哪里·····请各位大神详解下!!

网友:
不是有接收机转发模式吗?

网友:
用接收机转发吧 方便

网友:
二***法吧 又没高频头口 就只有转发模式了

网友:
弱弱问一句,怎么转发

网友:
顺道学习一下,备用

网友:
去卖arkbird的店看看吧。转发就是2.4转到 433发射机,433 转到 他的接收机,
或者在网上有帖子。可以从教练口引出来ppm信号,也可以购入可换高频头版本的天九,直接插上去。

网友A:
用PWM转发模式就可以了 这样很简单 很方便的

网友B(2014-03-22):
引用 网友A:
用PWM转发模式就可以了 这样很简单 很方便的

天9增程有具体点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9增程有具体点的教程吗?

你在TB上搜FPV增程,就会出现相应的产品  进去看  里面就有转发模式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