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根线接哪?

楼主(2014-01-21):
这是个充电瓶的充电器,不小心掉下来没看到,被叉车压了。拆开看,有的线掉了,这根不知道哪了,接了老是烧保险。

楼主:
其实这根原来 的还要短一点,自己已换了稍长一点的。

网友:
要把调节器拍的细节化,这样看不清楚。。。应该是一个经过线圈后的回路。

小弟也不懂的,随便说说的,最好拍细节照片出来,这样的起来方便。

网友:
要把波段开关拍个特写,才能看见接哪。

楼主:
谢谢。图上字弄错了,是电流调节。
这根线是不是肯定接在这电流调节的那个上面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线圈坏掉了,因为我随便接哪,都冒火烧保险丝。
估计是没用了,谢谢。

网友A:
你那根是220V从保险管接出来的吧    那肯定是接初级线圈啦 ,   你看变压器有那根没接线的线头和电流调节的是相同的  那应该就是了   肯定不是接在电流调节挡哪里的   因为另外一条已经接在哪里了

网友B:
接开关,你不看这根线连着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根是220V从保险管接出来的吧    那肯定是接初级线圈啦 ,   你看变压器有那根没接线的线头和电流调节的 ...

那可能是线圈里掉出来的,哎,这没法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开关,你不看这根线连着保险吗

哦,也有可能哦,我再看看

网友C:
一根接了调节开关,那么另一根接变压器220V 线圈。你好像连接二根线在一起了保险丝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接了调节开关,那么另一根接变压器220V 线圈。你好像连接二根线在一起了保险丝不起作用了。

谢谢,那是照片视角问题,保险那里的两根是分开的。

网友:
肯定是接初级线圈啦 ,

网友:
你把线整理一下
用表量一下,哪根和哪根通
画个图出来
肯定可以帮你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