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发布PHANTOM 2 VISION相机FC200新固件V1.1.9!

楼主(2014-01-21):
概述:
  • 最新版的DJI Vision App已经可以通过iOS 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下载(iOS App: v1.0.32;安卓App: v1.0.38)。
  • 最新版的Phantom 2 Vision相机FC200的固件已经升级到v1.1.9。请访问DJI官网下载最新固件。

(主要)新功能:
  • 最新的FC200固件v1.1.9支持Adobe DNG RAW格式拍摄。同时可以记录GPS定位和相关飞行高度数据,并储存于Adobe DNG RAW文件元数据中。DJI将全力维护和提升RAW文件的质量,给用户提供最好的航拍解决方案。感谢您的支持。
升级步骤
请根据以下步骤升级相机固件。
  • 最新版的DJI Vision App已经可以通过iOS 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下载。(iOS App: v1.0.32;安卓App: v1.0.38)。
  • 使用一张空的Micro-SD卡(≤32GB),将“firmware.bin”拷贝到Micro-SD卡的根目录下。
  • 确保相机处于关闭状态,将Micro-SD卡插入相机卡槽。
  • 给相机上电。
  • 固件升级自动开始,相机状态指示灯黄灯快闪,表示正在进行固件升级。
  • 待相机状态指示灯黄灯快闪结束,恢复正常状态后,表示固件升级成功完成。升级完成后需要重启相机。升级成功后“firmware.bin”文件名将自动修改为“firmware.bin.bak00”,用户可删除此文件。

请点击查看相机固件升级演示视频:

注意:
  • 在固件升级过程中,请不要中途断开相机电源或者关机,否则可能会导致相机无法启动,需要返厂维修。
  • 固件升级后如果相机状态指示灯红灯快闪,表示此次固件升级失败,请重试。
  • 您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DJI Vision App (iOS App: v1.0.32; Android App: v1.0.38)。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
dji开始年尾总攻啦

网友:
顶一个,虽说我没有,坐等FC40了。。。

网友A:
PHANTOM 2 VISION 可以拍摄 RAW格式了,期待那位大师发表经过后期处理的作品。

网友B:
测试过了比原来JPG效果好多了,至少细节多了很多,但是存储时间实在是慢的可以,最少要5秒左右。

网友:
改天升级试试。

网友:
没PS软件不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了比原来JPG效果好多了,至少细节多了很多,但是存储时间实在是慢的可以,最少要5秒左右。

请问,怎么打开的Vision的RAW文件?没见大疆发布相应的软件呀。 有哪位升级了v1.1.9 ,请介绍一下使用效果.

网友B:
PS cc 直接可以打开。我测试过了,可调参数很多,比之前的JPG好是一定的。但是文件大空中存储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ANTOM 2 VISION 可以拍摄 RAW格式了,期待那位大师发表经过后期处理的作品。

对,这个要看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我感觉 相机jpeg处理得已经很好的 在此基础上ps微调就好了。我这ps技术  给我raw也处理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 cc 直接可以打开。我测试过了,可调参数很多,比之前的JPG好是一定的。但是文件大空中存储慢。

请教:PS cc是什么软件?

网友:
为什么固件从官方网站又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