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停悬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21):
静止停悬)

(水平移动)

(多重高度停悬)(45°角停悬)(侧面停悬)(对角停悬)

都是停悬有什么区别???

网友:
角度 高度不同 你试试模拟器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高深莫测

网友:
每个角度都有视觉感  在不同的角度悬停 只是提高各个角度的悬停水平更为以后其它动作标准一个基础

网友:
都是悬停,难度不一样。

网友:
老乡,练悬停虽然简单但重要。能锻炼操控者对飞机在视线内不同的飞行角度所做的不同的动作或飞行方向应对地作出正确的打舵方向的反映能力。
表达得虽然有点笼统,希望老乡你能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