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13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有谁知道?

网友:
横滚F2作用

楼主:
想横滚还得拿把螺丝刀捅一下?

网友:
调整发射强度

网友A:
調整 CE 及FCC 模式 發射功率使用!

CE 合规版本由于输出功率的限制,通信距离约为300
FCC 合规版本通信距离大约为500 米

网友:
同意 两端分别是CE:300m和FCC: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整 CE 及FCC 模式 發射功率使用!

CE 合规版本由于输出功率的限制,通信距离约为300 米

可以自己调吗?说明书上说,这个控距离达1000米,应该是调到哪个位置?

网友:
说明书里有哇

网友B:
楼主您好,Phantom 2与phantom 2 vision不同。该位置的电位器在phantom 2里是闲置无作用的;在phantom 2 vision里是调整CE和F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Phantom 2与phantom 2 vision不同。该位置的电位器在phantom 2里是闲置无作用的;在phantom 2 vi ...

谢谢技术。懂了

网友:
留个记号,精灵1代v2可以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