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插头如何选择

楼主(2014-01-21):
我的450电直一直用的T型插头,多次插拔最近感觉不是很紧,总担心会接触不良造成断电摔机,不知坛内高手们都用的什么插头?给推荐一款好的插头,谢谢!!!

网友A:
450用T插,600/700用EC5。

网友:
t插就够了,便宜好用
我发现只要通上电,飞的时候一般不会有问题,当然保险起见,还是要紧一点

网友B:
原来一直用T插,最近闲的没事全换成XT60了,结果发现没把子力气还真拔不动我觉得我有点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

网友:
T插就好,个把月把那个铜片夹起来一下就不松了

网友:
T插就行

网友:
总觉得T插比较紧的时候,很难拔出来,所以都换了XT60,插拔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一直用T插,最近闲的没事全换成XT60了,结果发现没把子力气还真拔不动我觉得我有点吃饱了撑的 ...

同感。我也把我的两架450跟10块电池换成了XT60,现在有想换回T插的冲动……杯具

网友:
插头在焊接时候要对插着焊接,否则很容易微小的变形导致过紧。对插焊接记得绝缘防止短路

网友:
XT60论设计肯定完秒T插,不过因为历史原因T插电池多的话T插也还是能满足450

网友:
xt60,ec3都好。ec3好插拔也轻,但是不好装

网友A:
用TX60 包你有处女的感觉 那个紧啊

网友:
我不知道处女什么感觉

网友C:
XT60拨时要有技巧,说拨不动的同学,一定是两只手一边一个同时用力,哈哈

网友:
600 一直用T插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XT60拨时要有技巧,说拨不动的同学,一定是两只手一边一个同时用力,哈哈

奇怪, 力不是相互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