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18a车床配漆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4-01-21):
0618a车床上的漆色(除了尾座),是用哪几种漆色配到一块的,颜色差别不大就行。

网友A:
白色加一点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加一点绿色

多谢,我试试。

网友:
把边盖拆了,拿到汽车配漆店里,7块钱一两,搞个3两可以吧你的床子里里外外喷两遍,2两油漆对一两固化剂,固化剂单独买,用多少买多少,不然就干了浪费了,油漆可以多配点,只要不加固化剂一般放几个月也没有事。如果是新手建议把油漆调的稀一点,第一次喷薄点,等干了多喷几遍。

网友:
没说明白,把边盖拆下来是因为调漆的地方以你边盖的油漆做参照调漆,就这简单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德军灰。

网友B:
三原色,红、黄、兰,相配能达到所有的色,PS中试着调一下就知道了,但你那上面其实所需油漆并不多,自己调可能浪费很多也歪定达到你所需,建议用更深一点的复盖.或者你剥一小块下来让配油漆的地方给你配好就是了,自己买最小瓶的油漆回来自己配都可能不上算。看下面R、G、B值,R、G、B代表三原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原色,红、黄、兰,相配能达到所有的色,PS中试着调一下就知道了,但你那上面其实所需油漆并不多,自己调 ...

楼上配错了。
是要配成车床架子的颜色,不是配成尾顶的绿色

网友:
看来楼主不懂PS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