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只是浮云

楼主(2014-01-21):
磨好一个了得瑟一下。
光轴太硬了,电磨要退火。
手工磨了一中午,出来一个

网友:
牛X 我第一个会贴也牛X

楼主:
第2把出炉了。小一号。

网友:
DIY强人,赞一个

楼主:
手仅仅糟扭到起了,下一把更小的,暂缓,,,

网友A:
热处理过的轴是有点不好加工,我以前都是用线切割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过的轴是有点不好加工,我以前都是用线切割加工的。

虽然现在用着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个轴是外面有镀层。才会这样光滑耐磨,钢锯上去都要打滑/。同时也就担心内部材质一般,,,
管它的,圆了咱再打磨。怎么也比光驱耐用

网友A(2014-06-12):
引用 楼主:
虽然现在用着没什么不好,但是我还是怀疑这个轴是外面有镀层。才会这样光滑耐磨,钢锯上去都要打滑/。同 ...

其实这个最好用高速钢,高速钢韧性好,耐磨,强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最好用高速钢,高速钢韧性好,耐磨,强度大。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