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归来】失控返航应该是没问题,但意外测出了丢星。

楼主(2014-01-21):
飞行前校准指南针 6颗卫星起飞,暴力飞行后,飞到距离起飞点45米左右切返航模式,飞机成功返航,返航后我把飞机飞到另外一个地点 打算重新记录返航点后再测试,但在降落后就丢星了。

直接跳到1分钟之后开始看 之前忘开飞机了
6分钟的时候 我打算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新记录返航点 但降落后丢星。 求技术帮忙看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技术帮忙看下。

网友:
视频能倒过来不???看着脖子疼!!!!!!!!

网友:
没自检完成就起飞

网友:
绿灯一连串亮了吗

楼主:
当然亮了 绿灯很快的闪几下 我又不是第一次飞。

还有 失控返航正常的。 你从6分钟开始看 起飞后 再落地 就丢星了。

网友A:
怎么自动返回后降落还跳高呢,我看反复他跳了好几次才降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自动返回后降落还跳高呢,我看反复他跳了好几次才降落呢???

正常的 失控返航你完全不管他就是这样 不信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自动返回后降落还跳高呢,我看反复他跳了好几次才降落呢???

垂直感度的问题,调好了就不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感度的问题,调好了就不跳了

成品飞机不用调吧

网友C:
lz你拿起飞机检查有没有发现指南针那块接触松动。。???之后测试飞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拿起飞机检查有没有发现指南针那块接触松动。。???之后测试飞行正常吗?

JJ还没拆开看。 螺丝刀丢了。 等买套螺丝刀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拿起飞机检查有没有发现指南针那块接触松动。。???之后测试飞行正常吗?

给飞机从新上电后正常。 又测试了大概15分钟失控返航

网友C:
这一次正常吗,有没有丢过星,这次是偶然吧。。。phantom 2 vision 一只起落架脚边上就绑着指南针模块哦。。。那个银色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次正常吗,有没有丢过星,这次是偶然吧。。。phantom 2 vision 一只起落架脚边上就绑着指南针模块哦。 ...

没有松动

网友D: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我已了解,初步判断落地瞬间指南针受到震动,导致内部传感器模值异常,建议连接调參检查imu数据是否有异常。

网友:
兄弟看您的視頻還真的很累!1分30幾秒都在連線
還要把電腦反過來看!
衛星訊號字體小到比螞蟻還小!

研判降落方式大有問題?蛙跳式降落!震動過大造成gps接線接觸不良!
還有您那邊的訊號真的是很差!6~7顆星,重新上電後是否回復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我已了解,初步判断落地瞬间指南针受到震动,导致内部传感器模值异常,建议连接调參检查 ...

没有异常,并且我已经进行了高级校准。 飞机我等会拆开看下是不是GPS插头松了。 还有问题的话就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