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关于HANTOM 2 VISION 的云台俯仰角度调节范围

楼主(2014-01-21):
大疆产品技术数据标称:Vision 的云台俯仰角度范围为0°至-60°。可我新入的Vision试飞时发现云台俯仰角度调节的上限在 -15°左右,造成照片的地平线快顶天了,镜头不能平视。航拍时常希望能把地平线置于照片的中线附近,这样鱼眼变形小,而且能拍到部分蓝天白云。请教如何能调整和修改这个上限的值?

网友A:
改不了!我的角度大概是水平到向下60°这样你说的-15°难道镜头可以调到斜上放拍天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我的角度大概是水平到向下60°这样你说的-15°难道镜头可以调到斜上放拍天空了?

把仰角调到最高,镜头光路基线斜向下方大约15-20度左右。如以水平线为0度的话,镜头基线只能朝向下方应该是负角度。结果是云台仰角调至最高,地平线只能置于画面上方处,天空露出一小点,地平线是像弯月一样向下弯曲的,想拍到云彩很难,这对于摄影创作是个很大的限制。号称“会飞的照相机”不应该是如此吧?
再说,技术参数中的0°应该是指水平线吧?请问如何把镜头调到水平?我的Vision 镜头调到最高也向下低头的,离水平相差不少,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仰角调到最高,镜头光路基线斜向下方大约15-20度左右。如以水平线为0度的话,镜头基线只能朝向下方应该 ...

发照片看下吧 调到最低和最高拍两张一看就知道!

网友:
LZ固件是否都是最新的?我这几天试飞都很好呀。。。水平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您好,phantom 2 vision相机云台俯仰角度范围为0~60度。您可以连接调參查看舵机行程限制,有任何疑问可以pm给我。

楼主:
雾霾天拍的,最低仰角。快成直上直下啦

最高仰角,争取把天空拍大一些,不得不边后退边拍摄

比较理想的仰角(以前用精灵1硬挂拍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雾霾天拍的,最低仰角。快成直上直下啦

最高仰角,争取把天空拍大一些,不得不边后退边拍摄

最后一张是微单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phantom 2 vision相机云台俯仰角度范围为0~60度。您可以连接调參查看舵机行程限制,有任何疑问可 ...

谢谢指导!能调就好,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顽童爷爷了

欢迎交流。都是模友,不敢当!

网友D:
可以调整的,一方面调参里云台选项里的舵机行程可以调整(但是调参可能要切到NAZA模式而不是PHANTOM模式,不然参数可能出不来),另外一方面可以调整硬件舵机齿轮位置。我现在调整镜头上限在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调整的,一方面调参里云台选项里的舵机行程可以调整(但是调参可能要切到NAZA模式而不是PHANTOM模式, ...

谢谢指导!请问硬件舵机齿轮位置怎么个调整法?

网友D:
就是拆下蛋蛋,调整舵机齿轮和蛋的连接处齿位,牺牲向下俯视的角度。但是如果你能软件调试就不用这么搞了。

网友:
最好是软件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拆下蛋蛋,调整舵机齿轮和蛋的连接处齿位,牺牲向下俯视的角度。但是如果你能软件调试就不用这么搞了。 ...

谢谢!还是用软件调整好。

网友E:
老爷爷的精灵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爷爷的精灵1呢

哈,精灵1退居二线啦。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哈,做备用机了去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哈,做备用机了去啊哈哈!

精灵2又遇电池门,看来备用还是必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灵2又遇电池门,看来备用还是必要的。

景林2 的智能电池有必要,但是识别度有一定几率的下降我觉得里面的智能识别的电路板有点多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景林2 的智能电池有必要,但是识别度有一定几率的下降我觉得里面的智能识别的电路板有点多余了的

麻烦的是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如何避免?至今没个确切的说法。飞起来让人提心吊胆的。精灵2售价不低,谁都不愿莫名其妙的摔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的是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如何避免?至今没个确切的说法。飞起来让人提心吊胆的。精灵2售价不低,谁都 ...

应该是智能电池的电路板不幸,要不然识别成功率不会那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