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ans x4 h107d 的这种情况正常吗

楼主(2014-01-21):
刚入手了一架Hubans x4 h107d。但是发现有个问题:
打开遥控器开关,出现bind to helicopter,然后给四轴飞机接通电源,飞机和遥控器连接成功。但是遥控器上的画面显示下面图片的样子。我就拔掉电源,重新之前的步骤反复几次(有时1次)才显示正常的画面。不知道各位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或者是我的飞机问题呢?
还有个情况是我去公园草坪飞,遥控距离大概50m就失控了,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检查飞机上摄像头的GND线,我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后来是接地端松脱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应该有线拖了,你拆开看看

网友:
没遇过...也可能是某线接触不良,刚买的话建议就寄回去给哈博森,基本上免费维修一次的,省得自己乱弄没弄好,再寄回去哈博森要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