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虾,3.2跑船。

楼主(2014-01-21):
去年买的木虾套材,现在才有时间装。
今天装好船身,内部上环氧,加了一层布,用以前的成品虾脚,比 JAE 21 小一号。

装舵和吊架

今天进度,安装前碳杆固定铝管。

网友:
顶起 我也打算上一个

网友:
木身碳脚,真有想法

楼主:
弄了几天终于装好虾脚,摆拍一下,不过还是有一点遗憾,上胶水后,没注意把固定坐碰到了,胶水固化后右边脚的迎角比左边小了一点点。

网友A:
很漂亮哦,不知道动力系统怎么计划的?电池、电池各放在哪个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哦,不知道动力系统怎么计划的?电池、电池各放在哪个仓?

本地朋友在你哪买了一套JAE 21 ,但买了后才知道你也有一套是送给他的,多出来哪套我就拿过来了,装了一半,本想先装的,动力我也有,但最近三点强放出恶魔再恶的贴,被勾引了,就先装小这条。

这条船是hydro1 的配置, 2-3S Lipo , B29电机,

手头mono1的3S电机被人拿走了,只有一个2S的电机 4960kv的,我会先用这个电机试船,2S 5000mah lipo来跑,用60A电调。

这个船电池放前面,电机电调在船上盖中间分隔处,船宽有点窄,纵向长度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朋友在你哪买了一套JAE 21 ,但买了后才知道你也有一套是送给他的,多出来哪套我就拿过来了,装了一 ...

2-3S 5000mah的估计应该能在前仓放的下

网友A:
祝你早日下水,期待狂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早日下水,期待狂飙视频

谢谢。
这只木虾跑个70 80我就满意了。飙速度我会用另一只虾。

网友:
让人眼馋呀,都可以搞一个虾船队了。

网友B:
左舵偏右軸,考慮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舵偏右軸,考慮周到

跟老鸟们学的而以

楼主:
制作电机座,舵机座

成品

装上船的效果

舵机坐做得比较紧配,所以用收紧带固定

网友:
太好了!祝你马年快乐!

网友C:
请教下 虾脚上的孔怎么打能保证水平 而不打歪

楼主:
电机坐上胶,明天可以装轴了

比划了半小时,兼固换装长电机的空间余量、连轴器、软轴安装位置,把电机座小改了一下,底部铣去2.5mm再上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虾脚上的孔怎么打能保证水平 而不打歪

动动脑其实方法很多,各人的方法都不同。

你留意我放的这张图。
里面有三个以前升级路由器拆出来的挡板,1mm钢板冲压成的。两个我拿来做虾脚垂直度和迎角“靠山”,和虾脚用双面胶粘在一起的。中间一个,我改成了可调式V坐,可以把虾杆支撑到设定的高度,并调整到水平。
右边虾脚边上还有一个捡的小工具,上过磨床后线切割的L 型铁块,用来校垂直。
支好虾身,和固定好虾脚后,把虾脚靠近碳管,就可以直接在打孔位置画记号,当然打的孔不可能十分精确,要留一点余量做调整,但上胶固定后,精度问题不大。

楼主:
年初二,装好轴,准备上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年初二,装好轴,准备上漆。

你好 我想请教下 这样右轴左舵的安装有什么好处?

网友:
跑時跳尾!

楼主:
强哥一眼就睇出问题,利害。
我都是第一次玩hydro1吾是好熟,在安装时,我有考虑过你讲的问题,也问阿斌要左拒只虾的数据,拒只虾都有小小跳尾,所以我在尼个数据基础上调左下,但又不敢变动太大。
想问你一个问题,一般虾的水刀在CG位,但如果虾的水刀在CG 前,对船有无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请教下 这样右轴左舵的安装有什么好处?

轴装右,是为了抗反扭导至的偏航。
舵装左,是因为轴装右后,哪边位置不够。以前有个贴讨论过,虾的舵装左装右的问题,结论是装两边都有人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哥一眼就睇出问题,利害。
我都是第一次玩hydro1吾是好熟,在安装时,我有考虑过你讲的问题 ...

星星,當低速轉向時插水,高速時轉向打反轉!小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请教下 这样右轴左舵的安装有什么好处?

左右舵位都可以!轉向冇問題!!!
主要就舵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右舵位都可以!轉向冇問題!!!
主要就舵機方便!!

撇開裝舵機方不方便,請教舵安裝在左還是右?那方比較好呢?

网友:
原因是什么呢  怎样解决呢 求大师指导 我的虾也是这样 高速跳尾

网友E:
裝左边舵架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裝左边舵架圖片,

看来在虾船上,是因为轴右装,把船舵赶到了左边的情况多

开始挂腊鸭。

楼主:
估计outrigger hydro 空间细,轴右装,舵也只有左边有空间装了。

hydro plane 的船型,空间大,左右装都可以。我装vortex 是轴、舵右装。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哦,等着下水的视频了哈

网友:
虾一直喜欢的就是没时间做,过好年给自己动力

楼主:
做了个小零件,水刀。
虾身还在上漆中。

楼主:
天气突然变冷,喷第一道漆几天才不粘手,很多进度都被拉下了。不知道是不是漆过期了。

又做了轴系的两个小零件

楼主:
这段时间天气变冷,油漆难干,先总装试水吧。

要粘合的octura软轴和硬轴,接触面用酒精清洗去油

粘合用的638胶水

软轴和硬轴接合面上胶

上胶后,插入,转动几下,把空气逼出。

638胶水大约几分钟就固化,胶水暴露在空气中,是不会固化的,只在软轴和硬轴的接触面固化。感觉轴粘合好后,擦去多余的胶水。

量要去掉的软轴长度,切短

轴用酒精去油后,用松助焊上锡

打磨一下端面

轴和电机端留下1 2mm 的间隙

船尾用0.5碳板加强

大至装好后的稚型

楼主:
天气下着小雨,有点冷,带了两组N年前的2cell 旧电去试船,速度不快。
电机:b29 4970kv
60A XXd 电调。
2cell 5000 电池
436 435/3桨。

435桨第一次跑没事,换电后再跑,船快了点,但跑了1分多钟60A电调烧了,首航没事导至有点大意。

用435/3桨,一组旧电跑没问题,换了一组好一点的烧了电调。
视频中有两段,同用435/3桨跑的,视频第二段船停下就是烧了电调。
http://www.tudou.com/v/hx-gsIE8Unk/&rpid=16502421&resourceId=16502421_04_05_99==.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下着小雨,有点冷,带了两组N年前的2cell 旧电去试船,速度不快。
电机:b29 4970kv
60A XXd 电调 ...

视频缓冲的恼火,不错,这只B29,要700米了吧,想过3S的没?

网友A:
60A XXd 电调,可能是小了点,用120A的试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A XXd 电调,可能是小了点,用120A的试一下呢。

三叶桨负载大了一点。带两叶桨估计没事。这只电调用好多年了,跑mono1 2cell 3cell 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天气变冷,油漆难干,先总装试水吧。

要粘合的octura软轴和硬轴,接触面用酒精清洗去油

这部分做的很精细,要好好学习,不知道软轴部分是多粗的,硬轴头是多粗的,其中插软轴的深度有多长,这硬轴头部分是配的自润滑轴承还是滚珠轴承(和轴支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天气变冷,油漆难干,先总装试水吧。

要粘合的octura软轴和硬轴,接触面用酒精清洗去油

还有就是软轴从虾身底部穿入虾身内的环氧树脂好像比较厚,是多层胶合的吗,还是加了玻纤布再用脱膜布弄的呀,很光滑的,很漂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下着小雨,有点冷,带了两组N年前的2cell 旧电去试船,速度不快。
电机:b29 4970kv
60A XXd 电调 ...

今天再次看了视频,很流畅了,试航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下着小雨,有点冷,带了两组N年前的2cell 旧电去试船,速度不快。
电机:b29 4970kv
60A XXd 电调 ...

操控性很错哦。有个疑问:好像虾身提升高度不足,与水面太粘了,不知道是池子不够大,速度不能再提升的缘故,还是电池太重了,或重心的原因,感觉尾部压水太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软轴从虾身底部穿入虾身内的环氧树脂好像比较厚,是多层胶合的吗,还是加了玻纤布再用脱膜布弄的 ...

吊架是买的成品,使用的是自润轴承。软轴是octua 130。直3.2mm,硬轴是买4mm的成品就吊架长度改短的。

虾内固轴套处,因为会有一定的受力,所以用环氧+玻纤布剪成碎沫混合来粘合固定,上胶完成后,在表面加了一小张0.1的玻纤布,所以表面看起来整洁一点。

现在这条船的动力还有点问题,本来要上3cell 的,但电机还没到手,真正状态还没出来,现在看起来船尾的升力不足,比较拖水,不过我也在考虑在船尾加个滑块。
我手头2cell 的锂电全是几年前的旧电,性能不好,所以这次试船,也给旧电害了,一组性能差一点的电,先跑带435桨没事,跑回来电机,电调没温度,电池温手,以为心里有底了,换了块性能好一点的电池就烧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吊架是买的成品,使用的是自润轴承。软轴是octua 130。直3.2mm,硬轴是买4mm的成品就吊架长度改短的。
...

期待你的下一步进展,这电机近5000KV,跑3S还是有点担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下一步进展,这电机近5000KV,跑3S还是有点担心哦

我手头状态好的电池全是3cell的,到时会换3500kv 左右的电机。

你做的小虾也加油

楼主(2014-02-25):
换3s 电池,但电池很不给力,性能下降很利害,好象没电状态。

http://www.tudou.com/v/dsfjqiZjO6E/&rpid=16502421&resourceId=16502421_04_05_99==.html

楼主:
今天跑船小聚,来了不少人

船粗调好了,电池性能还是不大理想。

快没电拍的一段视频
http://www.tudou.com/v/eJuFMvakXvg/&rpid=16502421&resourceId=16502421_04_05_99==.html

网友:
換新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