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马达,换了新电池,亚拓100X为什么还是无法勃起?

楼主(2014-01-21):
如题,亚拓100X放置了半年以后,能正常飞行就是好像没有力气,以前如果油门开到最大马上就拉升,现在油门开到3/5才能悬停,开到最大慢慢爬升,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换了2块新电池问题依旧,又换了主马达,问题还是没有改善,为什么?

网友:
电池老化了呗

网友A:
电源接头或是和接收板的接头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头或是和接收板的接头是不是有问题?

有可能我试试,
基本上除了主板,其他的配件都是新换的。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了

网友:
电源线虚焊或里面快断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确定不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

怎么检测?

网友:
新电机是焊接的还是插头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一小机换新电机是剪断线拨开线头手拧的,也是无力,焊接后搞定。

网友:
没这小鸡,不清楚,如果控里有带通道监视器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天气太冷了,电池放电不行了吧

网友:
电力不足吧呵呵

网友:
100x早就扔掉了,一点意思没有啊!

网友(2015-04-02):
朋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是那里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