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DFC装不下DS795HV怎么办?

楼主(2014-01-21):
亚拓500DFC装不下SERVOKING DS795HV怎么办?求破!!!

网友:
长这么多?只能放弃了。。。

网友A:
只能放弃吧,或者试试500的标准舵机版,然后用转接板接过来,这样就不会屁屁对屁屁了

网友B:
   应该不行! PRO的机身比ESP要窄! 只能在短款里面选择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放弃吧,或者试试500的标准舵机版,然后用转接板接过来,这样就不会屁屁对屁屁了

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
舵机臂那里加垫片,然后同样的在斜盘拉杆的球头处补偿垫片厚度

网友:
多垫一块碳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了~~~

6楼的提示我想起了,好像有mini舵机的碳纤维的压片,你在舵机耳朵与侧板之间垫一片,将舵机垫出来,然后改改球头长度就好了。感觉和亚拓450L刚出来的时候装不了DS95一样,先把舵机垫出来,再改球头
祝爽飞~~

网友C:
不是出新款短身的舵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出新款短身的舵机了么

嗷,才看到~790S

网友D:
这位兄弟说的对,垫一块,没事的,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球头长度不能改吧,改了行程就不对了。 各种“率”又不一样了。
只能换换舵臂上球头的安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 PRO的机身比ESP要窄! 只能在短款里面选择舵机!

多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弟说的对,垫一块,没事的,我的也是这样

求亮照借鉴下

网友:
亚拓老款500机都带一包舵机垫片的,现在不带了吗?DFC500么有,不知道。

网友E:
装不下就换舵机吧,别勉强,顺便问下 舵机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不下就换舵机吧,别勉强,顺便问下 舵机出马

哈哈,要出的话联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要出的话联系你!

好好QQ:279108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