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怪现象

楼主(2014-01-21):
450直升机,斜盘动作设好后,遥控正常,陀螺反馈正常,就是在推螺距时左前
舵机
会在中间位置向相反方向运动一下后再正常运动,真的是怪了,其他两舵机不会,最后导致斜盘在高位和低位不平
,中间位置是平的请教有经验的朋友支招

网友A:
450上apm最好用450l这类的马达上置的机型. 可以有效减少电磁干扰
至于楼主的问题....不清楚啊...多检查下,测试下吧....

楼主(2014-02-20):
问题找到了,遥控设置成普通模式,不能用直升机混控模式,目前可以飞起来,尚未满意悬停。

网友B:
装了 APM 还要用陀螺仪吗?

楼主:
据说可以不用,不过我的450有副翼还是装了个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