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Y100的陀螺仪提供一份.

楼主(2014-01-21):
或者怎么调 谢了

网友A:
那么简单还要说明书?一个开关调正反,另一个开关选择尾舵机是模拟还是数字;一个旋钮调尾舵机行程,另一个调陀螺仪感度

网友B:
请问,ds开关是不是选择尾舵机是模拟还是数字的?那我要选模拟,应该打到NO.还是OFF位置?

网友C:
NO是数字舵机,尾舵不要用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