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支架怎么弄才牢固!!!

楼主(2014-01-21):
naza系列的GPS的支架由2块铝合金接口和一根貌似是碳棒还是玻纤棒组成。问题是,怎么把这3个东西串在一起拔不掉呢。我的V2的GPS支架用502粘了之后过段时间就松了,飞了几十米后风把gps吹歪了,差点就回不来了。很想知道各位模友是怎么把它们粘牢的。别说是打洞穿螺丝。还有那4条黑色的胶带干嘛用的??!!一直纠结到现在

网友A:
都是用502粘的,你的502胶水不是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502粘的,你的502胶水不是歪的吧?

502不靠谱啊,时间久了会裂掉,你轻轻地转一下你的GPS

网友:
时间长了就粘一下……
那四条胶带据说是可以粘在gps上,确定指向用的。

网友B:
在杆子和孔里打一点点热熔胶,然后用烙铁给铝件加热,杆子边转边上下抽动,排出空气,杆子能插到最深之后,等热熔胶冷却,保证你拨都拨不出来,
取出的时候也很方使,一加热就出来了,不象502,断在里面根本别想取出来。

粘在GPS正上方,穿过圆中心,指示GPS安装方位是否歪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杆子和孔里打一点点热熔胶,然后用烙铁给铝件加热,杆子边转边上下抽动,排出空气,杆子能插到最深之 ...

这样啊,我试试

网友:
我是用AB膠!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B:
在杆子和孔里打一点点热熔胶,然后用烙铁给铝件加热,杆子边转边上下抽动,排出空气,杆子能插到最深之 ...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内容不用支架一般  那玩意架太高震动久了都会松。。直接s3m胶把天线粘上面就好

网友:
说明书写了啊,别502
用环氧

胶带给你瞄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杆子和孔里打一点点热熔胶,然后用烙铁给铝件加热,杆子边转边上下抽动,排出空气,杆子能插到最深之 ...

仔细想想用热熔胶好像还是会有点问题,主要是夏天,现在夏天温度平均都有37、8度了,太阳再晒晒的话估计40多有,40多度的话热熔胶会软化的,飞行震动大点会不会把那个棒子震出来?

网友:
我没用原装的,改成折叠支架了

网友(2014-11-24):
不用折叠方式,直接四根长的尼龙柱支一个板子。这么细细一根杆,再加折叠,看着就不可靠。GPS里面有罗盘,那玩意要是歪了,飞远了救不回来。

网友:
双方都是圆的当然容易扭松,你将碳杆锉个缺口,或者锉成方的三角的再滴502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杆子和孔里打一点点热熔胶,然后用烙铁给铝件加热,杆子边转边上下抽动,排出空气,杆子能插到最深之 ...

你的办法相当好!!

网友:
学习了0.0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