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了,我也来问问APM的事,最近刷不上固件了。

楼主(2014-01-21):
轴炸了,把APM拆下来想上飞翼。结果死活刷不上固件,什么情况,开始还以为服务器挂了,都好几天了。
一直卡在下载这里

然后说com3拒绝访问

install firmware也不能用,不造怎么了。

网友A:
把数据线接好,断开连接再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线接好,断开连接再刷就可以了。

在哪儿开始断?卡住的时候么?昨天线好像松了 然后就过去了。但是没办法刷固件,直接就是加速度校准了。我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