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器充电口怎么区分正负?

楼主(2014-01-21):
充电口被烧化了,想直接焊死,家里没有万用电表。求助红白线的正负极和电板上的正负极!红色和白色分别焊接在哪?

网友A:
1-  2+   3好像是固定脚,没什么用

网友B:
接1,2,3脚闲置就可以,接好后如果不亮,把正负极反过来接就可以了,B6带有防反接功能,所以不用担心接反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3好像是固定脚,没什么用

已经修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1,2,3脚闲置就可以,接好后如果不亮,把正负极反过来接就可以了,B6带有防反接功能,所以不用担心接反会 ...

1负,2正,已修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