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侧翻炸机!

楼主(2014-01-21):
请大疆的人来解释解释,NAZAlite 正常起飞,悬停正常,大概两分钟后,突然往右后方侧翻,飞出两三米后撞墙。之前也出现过,正常飞,突然就失控,然后高速往一个方向飞去,直接撞墙!惨炸,入魔以来几个月,没飞过10次,其他时间全在修机,修的钱都可以买新的了!现在又这样,大疆速速出来给个说法!选择大疆是因为信任大疆!现在叫我们怎么使用?还怎么信任你?下个飞控绝对不会选大疆的!别跟我说什么返厂,买来三个月,飞了几个起落后惨炸,修一个月,然后飞两个起落又炸!MD这算什么?返厂又一个月,邮费还要我们自己付,我擦,这还想留住客户?!别跟说什么操作失误或者起飞前没检查!老子只不过是悬停而已!返厂步骤极其繁琐,拽的一B,看你奔驰还发得起多长时间!因为上次炸机GPS指南针无法校准,所以是姿态模式飞的。

网友:
哎 可怜的孩子!!

网友A:
别激动!看描述你那情况可能GPS受干扰!

网友B:
GPS问题,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激动!看描述你那情况可能GPS受干扰!

姿态模式,再者GPS受干扰不是会变成姿态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问题,鉴定完毕!

什么问题?我是姿态模式,因为GPS坏了,所以一直是姿态模式飞。

网友C:
估计是在同一地点炸的

网友B:
2.4g干扰,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在同一地点炸的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干扰,鉴定完毕。

什么意思?遥控受干扰?怎么可能,才飞高4-5米,家里院子里,哪来的干扰

网友D:
姿态模式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你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姿态模式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你什么控?

天8X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遥控受干扰?怎么可能,才飞高4-5米,家里院子里,哪来的干扰

家里有wifi吗?手机带wifi吗?附近有wifi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wifi吗?手机带wifi吗?附近有wifi信号吗?

卧槽,真有,家里有w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真有,家里有wifi

去郊外试试,除了有风会飘,看看还失控吗?

网友:
哎 可怜的孩子!!呵呵

又见大***门绝技,,,,,,,

网友:
又见大僵门独门绝技,,,,,,,大姜炸鸡

网友:
干扰的可能性大,可以换台机器试试看,确认下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wifi吗?手机带wifi吗?附近有wifi信号吗?

请问wifi 信号可以干扰遥控器吗?天地飞做过同时60台控一起工作不干扰啊!

网友:
马达堵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wifi 信号可以干扰遥控器吗?天地飞做过同时60台控一起工作不干扰啊!

你不知道吗?60个接收机?你用60个wifi试试。

网友F:
楼主,请问你是否有尝试跟换过电机电调?  是否有印象几次的失控导致偏的方向都往哪边?

其次是否有尝试跟换过场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吗?60个接收机?你用60个wifi试试。

我在家开wifi 式过2.4G的控飞九鹰的直机没有干扰的现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在家开wifi 式过2.4G的控飞九鹰的直机没有干扰的现象啊!

注意一下信道,相同或相近信道有干扰的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信道,相同或相近信道有干扰的可能!

哦,是的,请问你遇到过没有?我也是当心这一点,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手机信号发射塔,wifi 什么的,听你这一说我还真的有点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是否有尝试跟换过电机电调?  是否有印象几次的失控导致偏的方向都往哪边?

其次是否有尝试 ...

请问大疆的技术人员wifi 信号真的会干扰2.4G遥控器吗?

网友:
建议楼主把桨卸了然后加大油门转,用手指摇动右后方向电机,电调的线,看看电机有发卡和抖转现象没有?我想应该是接触不良,检查看有线短了没,和虚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疆的技术人员wifi 信号真的会干扰2.4G遥控器吗?

因为 wifi 的信号传输也是2.4G,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 wifi 的信号传输也是2.4G,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应该概率不大吧?请问手机信号发射塔有干扰没吗?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哦,是的,请问你遇到过没有?我也是当心这一点,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手机信号发射塔,wifi 什么的,听你这 ...

遇到过一次,在单位院里起飞,单位wifi用的450M大功率路由,起飞正常,起飞后上升至2-3楼间(路由在2楼天花板上),突然失控侧倾,猛推油门翻上了旁边快捷酒店楼顶。路由设的第9信道,可能和遥控发射器频率接近造成。手机信号塔应该不会吧,又不是2.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一次,在单位院里起飞,单位wifi用的450M大功率路由,起飞正常,起飞后上升至2-3楼间(路由在2楼天 ...

请问你在外面飞,手机接收wifi 信号是满格信号吗?一般楼顶,掉顶上面的wifi 天线都是定向的,人在楼外应该信号很弱吧。我们单位是一到六楼掉顶都有wifi 都是出了大楼就没有了。

网友G:
在室外飞被WIFI干扰的概率极低。。。。只能是飞控抽风。

网友:
lite两个,一直使用正常,可能是楼主人品爆发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wifi吗?手机带wifi吗?附近有wifi信号吗?

  GPS会受wifi的干扰吗? 那这样得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GPS会受wifi的干扰吗? 那这样得关了吗?

gps频率在1.2-1.5g之间,离得远不会干扰。但1.2g图传肯定会干扰。

网友:
问下楼主多少轴距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我是姿态模式,因为GPS坏了,所以一直是姿态模式飞。

把GPS揪掉扔了吧,大疆的姿态模式,只要你连着GPS模块,罗盘就会参与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频率在1.2-1.5g之间,离得远不会干扰。但1.2g图传肯定会干扰。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看看附近是不是有干扰,或者某个地方对指南针影响比较大。话又说回来,lite本身就没有V2可靠

网友:
我遇到过相似情况,拔掉GPS直接姿态飞,结果失控。然后重新做了下高级校准,就OK了

网友(2014-05-18):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是否有尝试跟换过电机电调?  是否有印象几次的失控导致偏的方向都往哪边?

其次是否有尝试 ...

请问大疆技术人员naza 是多功能模块供电的,一定要吧电调的红色正极线拔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室外飞被WIFI干扰的概率极低。。。。只能是飞控抽风。

严重同意!!都扯淡,一失控就怪wifi干扰,现在那里没有wifi信号?大家都不要玩模型了。
失控了都不想想只是遥控失控,不是有失控保护吗?不是会悬停吗?怎么就炸鸡了呢?

网友:
四轴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最好有人带。没人带自己得多问。还得自己开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 wifi 的信号传输也是2.4G,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请问naza  lite 插gps 飞姿态模式和不插gps 飞姿态模式效果是一样稳吗?

网友:
gps模式么?那就是丢星或者gps被干扰了

网友:
家有WIFI,已在试飞10几个起落

网友:
这个不用说了 绝逼飞控问题  我以前的NAZA M 在一次郊外姿态悬停时  突然抽风180撞向地面  ,但检查连接电机电调一点问题没有,后来不放心还是把动力换点了,但是这种抽风亲吻大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了,后来索性就不用了,害人害己。

网友:
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