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飞机电调的密封和散热,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2014-01-21):
我用硅胶封死出线头,结果一点油门就发烫

网友:
你这样太麻烦 直接 用避 孕...!套

网友A:
我用的ZTW B系列25A两头704封死现在拆下来放在400级直升机上也能正常使用啊
顺便问下你的海风起飞大约多重,主翼那儿有做过什么加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ZTW B系列25A两头704封死现在拆下来放在400级直升机上也能正常使用啊
顺便问下你的海风起飞大约多重 ...

牛,一下就看出是海风
没有加强,原装鸡重量,700G左右
用的FLYFUN30A,2212 1400KV

网友:
我把外壳拆了用705涂满了

网友:
找一下废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