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的USBCNC使用情况……。

楼主(2014-01-21):
上年中下旬买了块USBCNC,开始用着还可以。慢慢地就出现某一轴运动时出来周期性异响,重启软件没事了,后来到软件死机,有时一天几次,有时一个东西几分钏没加工完三轴就停下来,主轴还在转,有时按键盘前进,放手后也一直前进,因此也弄坏了一把刀。今天很气,想加工一个十几分钟的东西,死了十多次机,不知从何时起,拔USB线就成了习惯……

之前想着,有时会用到第四轴,对USBCNC没放弃,今天彻底被气坏了,准备弄个D版维宏了,呢,到时看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两卡随时切换~

感叹一下先~~~

今天25号下午收到了维宏卡,唉,过年都放假只发顺丰,用了22元,不过也算了,好过看着那原来的卡几分钟死一次.不过A轴好难放弃啊~

上个图先:做工看上去挺干净利落的,今晚装上去试下

=================2014.2.10

还是维宏的稳定点,工作了两天没有出问题,而且还是一开开四五个小时~有时放着不动,有是加工1个多小时,有待更长时间的测试~~

买了块别一家的USB,装上,试调了下,没出现问题.准备又长时间的加工测试~

网友:
我之前用过6560的MACH3集成板,也用过USBCNC,但是都会出现规则的丢步跑偏,后来换了维宏,一切稳定精确,只是D版维宏只能三轴比较可惜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Mach3的,目前使用3个月左右,中间除停电外没关过机,没有丢步也没有干扰,那叫一个省心呀,我原来也是用的USBCNC的,拔线是习惯,断刀是正常,有时好几天做不完一个件,现在一天做好几个件没问题,省时省工,更省心

网友B:
USBCNC有那么不愖吗.刚买大海的.还没到货.

网友:
有的USB口有保护功能,长时间不用会自动关闭。

网友:
还没用过,不知道信号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CNC有那么不愖吗.刚买大海的.还没到货.

好像对电脑要求也高,试过用老机运行,CPU爆了,加工圆弧一跳一跳的,那台老机运行MACH很好呢。

网友A:
看来 还是选维宏吧

网友C:
看来USBCNC很不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USBCNC很不堪啊!

不过应该不排除有好的USBCNC~我只用了一家的,所以上来看下各位人兄的使用情况。呵呵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应该不排除有好的USBCNC~我只用了一家的,所以上来看下各位人兄的使用情况。呵呵
~

TB那几家,方案都是一样的,

是D版老外开源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那几家,方案都是一样的,

是D版老外开源的项目。

这个也是,唉~还是买块D维宏回来研究下`

网友:
我刚要换USB CNC玩4轴呢,这么多人说不好。准备用SKY的,因为SKY的老巢居然离我家没多远。

楼主:
在官网上看以同样问题

这是地址,有解决的方法

http://forum.planet-cnc.com/viewtopic.php?f=5&t=1226

网友D:
主轴干扰而已。主轴两端接0.1uf电容到机壳,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干扰而已。主轴两端接0.1uf电容到机壳,就基本上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额,请问这兄台主轴两端是指那两端,我明天试 试

突然想到,经常主轴没开动,也会这样软件没反应的。有时几十分钟不动电脑就死,有时一按键盘就死,各种各样,形形式式,花花样样的,今天差点就败了把刀~准备将原配的USB线改成自己做一条短的

网友E:
我用着倒是只有偶尔死机,就是驱动步进高速运转的时侯,电机会发出规律性的噔、噔、噔的声音,换了好几个驱动和电机都会这样。之前也和论坛其他人讨论过,没下文了。由于没用过mach3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usbcn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着倒是只有偶尔死机,就是驱动步进高速运转的时侯,电机会发出规律性的噔、噔、噔的声音,换了好几个驱 ...

我用司服,高低速都会  噔、噔、噔的声音 重启软件没事了~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供电不足,可以外接一个5V电源,或电脑的两路USB 供电

网友:
我用6560集成板,运行G代码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手动控制时候就会偶尔的~~~~~噔~~~~一下,有时候甚至会电机卡死丢步!找不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
USB CNC介绍的很好,但看卖家的板子经常有改动,一年改几次,软件同样是更新。你找卖家要个最新版的软件方下可以有惊喜。

网友:
我的CNC USB  最近老 X轴不会动   手控板却可以动   准备用并口了

网友F:
微宏简单省心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宏简单省心也不贵

是啊,加工下来会放心,不会天天想着会死机,那个额~加工时想走开一会儿也怕出问题~

网友:
加速度调小呢.

楼主:
一样, F1200   F800都一样~~~~没分别~~不开主轴也一样~~都一样~!!

网友(2014-03-23):
跟贴报到一下,我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有时运行10几分钟,就出现以上你们所讲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法请说一下啊

网友:
usbcnc最开始的核心好像是爱好者自己DIY的吧,,感觉不靠谱。。

网友:
USB线两端夹上磁环试试,有些国惨线虽然自带“磁环”,那可能是实心塑胶!
还有接口板那些线也理顺一遍,信号线、电机线都用屏蔽线,找铝箔把接口板(先做好绝缘!)包起来接地试试。

网友:
用维宏把,我最长加工过30多个小时的,搬个沙发睡机器边上。。。。维宏很可靠,还可以断电继续、、、、

网友:
我自己D的小铣,用的USB CNC,还不错,没发生这些事情

网友G:
用过USBCNC几次,不开主轴正常,一开就很快失控,原来还想试用一下新东西的,只是普通的3轴机,于是换成维宏,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USBCNC几次,不开主轴正常,一开就很快失控,原来还想试用一下新东西的,只是普通的3轴机,于是换成维 ...

你那维宏卡加工斜向走刀时表面光度如何?如G0 X0 Y0 然后 G1 X50 Y10

我那块加工表面不好,有明显刀痕的

网友:
用USBCNC一定要在变频器的220V电源处加一个滤波器才稳定,最好是内部2级的电源滤波器。我以前不加时,机子工作的时间长短不等,偶然都会软件死机或失控。加了滤波器后,半年多了机子再也没出过问题。我是用2手的TDK两级10A的电源滤波器。广州淘街二手市场淘的10多元一个。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H:
不是替鬼子打广告,TDK的滤波器就是牛。我开始时找过工作不稳定的各种原因。试过加大一半变频器内部的电容容量,没用。        怀疑我的USB线是3米加长的线的问题,换成短的USB线,没用。    自己拿磁环,铜线做滤波器。做到了4个滤波器串接,也没用。       把变频器的供电线拉出来从很远的另一个插头供电,没用。    把XYZA驱动器供电与USBCNC板的电源分开供电,没用。      一次偶然的试验,接入鬼子的滤波器。居然OK了。 我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又自己去重新自制滤波器,试过手头10多种磁环,N种线圈绕法,电容匹配参数。都没有用。  后来请教了一个做电感变压器厂的朋友。他说了一堆---共振点---带宽阻抗什么的--要用100K带宽以上的电桥测参数,绕制。他说就算你测到了TDK的参数,你也很难找到与他一样的磁芯材料。终于,我放弃了继续研究,再要用的话搞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替鬼子打广告,TDK的滤波器就是牛。我开始时找过工作不稳定的各种原因。试过加大一半变频器内部的电容 ...

呵呵,与兄弟的过程有点相似,电源都弄隔离了,电箱里的是TDK的滤波,变频的是国产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那维宏卡加工斜向走刀时表面光度如何?如G0 X0 Y0 然后 G1 X50 Y10

我那块加工表面不好,有明显刀痕的 ...

刀痕和机器刚性有关吧?和控制卡没什么关系

网友:
本来想试试USBCNC的,看来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用着一直很好啊。。。。F3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刀痕和机器刚性有关吧?和控制卡没什么关系

感觉不是啊,同样的工件那个斜向走的面,用USB加工出来的光滑度比维宏的好多了.

网友:
正打算买一块呢,因为是笔记本所以想用USB的,看来还得考虑下了。

网友:
真的不稳定,怪事了,现在搞得维宏卡都不稳定了,难道直流主轴的干扰也那么大吗,直流电轴又是另一个电源了

网友:
现在更怪了,撞到限位开关,软件有提示了,但是还不停,点动还是能动,一直在撞机

网友I(2014-04-30):
楼主USBCNC到底怎么样呢,现在稳定了吗,我不想再添置台式机,现在笔记本又没有串口,所以想搞个USB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USBCNC到底怎么样呢,现在稳定了吗,我不想再添置台式机,现在笔记本又没有串口,所以想搞个USB接口的 ...

2014版稳定性和抗干扰已经很好了,出问题的都是老版。

网友(2015-05-05):
用过U口的MACH3?

网友:
楼主的usbcnc应该是固件和上位机程序编写存在缺陷,出现误动失控等问题。我在自制USBCNC时也遇到过,后来解决了,只要完善固件和上位机程序,做好核心控制板的接地就OK!可惜现在淘宝上卖的控制板是外国人开发,中国人抄袭的,出了问题就傻眼了,没法改。

网友:
最好用带磁环屏闭层的U线,U口是很容干扰。